[STM32F4] STM32F407 —— 硬件 I2C 驱动的步骤与应用

楼主(2023-07-31):
此篇文章将从理论到实践,对 I2C 通信方式进行理论介绍与实际应用。理论部分主要讲述 I2C 总线的物理结构与其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及几种不同的通信过程。实践部分将以我们各种开发场合常用到的一个显示模块——4线 0.96寸 OLED 显示屏和本人正在进行的大创项目中用到的 MS5837 压力传感器为例,对在 STM32F407 上如何用 I2C 协议驱动模块进行介绍。这是本人(仅仅是一位刚入门嵌入式的平平无奇的大学生)在 CSDN 的第一篇博文,旨在自己总结相关知识,如有错误,欢迎各位技术大牛批评指正!本人VX:Cyy15880234628。如果能帮到他人,那再好不过啦!
一、I2C相关知识
1、物理层
(1) 定义
IIC 是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的缩写,即两线式串行总线,有数据线 SDA 和时钟线 SCL 构成的串行总线,可进行数据的收发。总线结构如图所示:

楼主:
(2) 通信方式
由定义可知,其数据线只有一条,所以 I2C 通信采用的是半双工通信,即数据在数据线上可以进行双向传输,但是不能同时收发。(可以想象成一根水管,水可以从左端流向右端,也可以从右端流向左端,但不能同时即从左流向右,又从右流向左,不可兼得哦!)

楼主:
2、协议层
在协议层中,我们先对通信过程中所用到的几个名词所对应的相关规定做个了解。
(我也只懂这么多,哈哈哈哈,毕竟 I2C 协议不是一天两天读得完的。)

(1) 空闲状态
SDA 与 SCL 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这时规定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楼主:
(2) 起始信号与停止信号的定义
起始信号: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
停止信号: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低电平跳变为高电平。
光看文字解释似乎很抽象,来,咱们直接上图(本人自己画的丑图)!

楼主:
start 表示起始信号,stop 表示停止信号,其实起始信号与停止信号的定义就是用 SDA 与 SCL 的不同组成来表示罢了。(当然,我对这俩规定的理解是,可以把SDA 想象成一个开关的刀,下,即合上,开始传输;上,即断开,停止传输。)

楼主:
(3) 应答信号
发送器发生一个字节,在第九个时钟脉冲期间释放总线,接收器反馈一个应答信号。而应答信号又可分为两种,①有效应答(ACK):应答信号为低电平;②无效应答(NACK):应答信号为高电平。

楼主:
(4) 数据传输
每位数据都有一个时钟脉冲来同步控制,即在 SCL 串行时钟配合下,SDA 逐位地串行传送每一位数据,传输是边沿出发的。

楼主:
(5) 数据有效性
怎样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才算有效呢?在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保持稳定。(或许又不好理解,那再上图!)

楼主:
3、I2C 基本读写过程
主要包括三种通信过程:主机写数据到从机、主机读取从机数据、复合通信(既读又写)。在应用中,主要是前两种通信过程,复合通信很少见,这里我也只介绍前两种,后面驱动实战部分也是对这两种分别举例展示。

楼主:
(1) 主机写数据到从机
通信过程如下图所示:
(有阴影部分表示数据由主机向从机传送,无阴影部分则表示数据由从机向主机传送。A 表示应答,A 非表示非应答(高电平)。S 表示起始信号,P 表示终止信号。)
首先,主机产生一个起始信号,开始传输数据。接着,主机向从机发送地址位和读写位(0),确定是哪个从机要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之后就开始从主机向从机发送有效数据,从机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返回有效应答或无效应答。最后主机产生一个停止信号,表示此次传输结束。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表述清楚,其实大家也可以类比送快递的一个过程,要知道送去谁家,送什么东西,签收时给一个反馈,在淘宝确认收货表示派送成功,过程终止。这样可能形象一点。

楼主:
(2) 主机读从机数据
通信过程如下图所示:
(有阴影部分表示数据由主机向从机传送,无阴影部分则表示数据由从机向主机传送。A 表示应答,A 非表示非应答(高电平)。S 表示起始信号,P 表示终止信号。)
大体过程与主机写数据到从机上差不多,大家自行类比理解哈,要注意的点就是数据和应答信号是谁发给谁。

楼主:
二、实战应用
1、I2C 驱动 4线 0.96寸 OLED 显示屏
这个模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小型而又低功耗,运用范围十分广泛。现在关于这个模块在STM32F1系列上的实现源码很多,但在STM32F4系列上的实现源码很少,还是有很多人不懂得移植或者移植不成功,也当作是一个半开源了吧。
话不多说,开始讲思路!

楼主:
其实就是按照前面所讲的对应的通信过程和相关协议规定来配置,再配合OLED的数据手册,编写移植显示的函数即可。
驱动该模块的流程图就是主机写数据到从机的通信过程,再放一遍图吧(把良心打在公屏上)

楼主:
通信过程的配置就按照下面这部分代码配置即可,注释个人觉得挺清楚的了。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0x78);                        //确定从机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40);                        //确定读写位,写为0
        IIC_Wait_Ack();                  //从机应答
  IIC_Send_Byte(IIC_Data);  //开始写数据到从机上
        IIC_Wait_Ack();           //从机应答
        IIC_Stop();               //停止信号
}

楼主:
起始信号的定义: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DA=0;     //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2);
        IIC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楼主:
停止信号的定义: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2);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2);
}

楼主:
等待应答信号: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楼主:
有效应答与无效应答的定义: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CL=0;
}

楼主:
根据数据手册又可编写一些显示函数,如下: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128-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8]);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Dat(F6x8[c][i]);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中文------------------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Dat(Hzk[2*no][t]);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Dat(Hzk[2*no+1][t]);
                                adder+=1;
      }
}

楼主:
当然,要使用该模块之前要记得对其进行初始化哦!初始化函数如下: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ms(500);//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Cmd(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Cmd(0x3f);//--1/64 duty
        OLE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Cmd(0x12);
        OLED_WrCmd(0xdb);//--set vcomh
        OLE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Cmd(0x02);//
        OLE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00);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
}

楼主:
这样,OLED 显示屏就配置好了,我调试过了,亲测可用。

楼主:
2、I2C 驱动 MS5837 压力传感器
由于大创需要,这个传感器可是我找了半天才找到符合需求的模块。也许大家用不到,但其驱动原理与其他模块是一样的。
该模块的驱动与OLED类似,只需要改写下地址位和读写位即可。
unsigned long MS583703BA_getConversion(uint8_t command)
{

                        unsigned long conversion = 0;
                        u8 temp[3];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C);                 //写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ommand); //写转换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1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C);                 //写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                                // start read sequence
                        IIC_Wait_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C+0x01);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temp[0] = IIC_Read_Byte(1);  //带ACK的读数据  bit 23-16
                        temp[1] = IIC_Read_Byte(1);  //带ACK的读数据  bit 8-15
                        temp[2] = IIC_Read_Byte(0);  //带NACK的读数据 bit 0-7
                        IIC_Stop();

                        conversion = (unsigned long)temp[0] * 65536 + (unsigned long)temp[1] * 256 + (unsigned long)temp[2];
                        return conversion;

}

楼主:
关于 I2C 相关内容我就介绍这么多,也许文中有很多表述不清楚,还请大家指出或者联系我,大家一起进步,一起向嵌入式攻城狮迈进!!!

网友A:
stm32内部的iic怎么感觉不稳定

网友B:
在使用STM32进行硬件I2C通信时,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I2C总线器件、连接和配置、时序控制以及故障处理等方面

网友C:
硬件I2C通信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通信方式,可以帮助用户实现与I2C总线器件的通信。

网友D:
根据具体的I2C设备和系统需求,设置正确的7位或10位I2C设备地址。如果需要与多个I2C设备进行通信,确保每个设备具有唯一的地址。

网友E:
STM32F302RC 硬件I2C DMa有坑吗

网友F:
在使用STM32进行硬件I2C通信时,需要注意时序控制。

网友G:
请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确保将SCL和SDA引脚正确连接到外设。

网友H:
配置正确的I2C时钟频率。根据传输速率的要求和I2C总线的工作频率范围,选择适当的时钟频率配置。

网友I:
STM32提供了丰富的错误处理机制,例如错误中断和错误标志位, 可以使用这些机制来检测和处理通信错误。

网友J:
STM32支持不同的时钟频率选项,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速率。

网友D:
I2C通信是基于时序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时序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K:
在使用硬件I2C时,应配置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和中断。

网友L:
具体的硬件I2C配置还需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和应用笔记

网友M:
在进行I2C传输时,可以设置适当的超时时间来防止无限等待。

网友N:
I2C的数据传输是双向的,主机可以通过SDA线发送数据给从机,从机也可以通过SDA线发送数据给主机。

网友O:
I2C总线上的SCL和SDA线需要上拉电阻。这些电阻用于将线拉高,以确保在总线空闲时保持高电平。通常,推荐使用4.7kΩ的上拉电阻。

网友P:
STM32和I2C外设提供稳定的电源,以及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Q:
如果通信超时, 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重新尝试通信或进行错误处理。

网友R:
根据具体的芯片和通信协议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调试,以确保I2C通信的稳定和可靠。

网友S:
stm32 i2c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T:
STM32提供了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函数, HAL_I2C_Master_Transmit()和HAL_I2C_Master_Receive()。

网友U:
减小电源噪声、防止信号干扰、正确的信号层次转换和地线布局。

网友:
如果设备使用不同的电源电平,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或者适配器。

网友V:
用搞STM32IIC通讯bug ack信号间短暂旦错短暂ACK信号STM32挂 想用IIC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W:
stm32F407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X:
stm支撑不一样的时钟频率选项,您可以按照需求选择适合的速度。

网友Y:
硬件iic通讯是一种相当有效的通讯方法,可以帮忙用户实现与iic总线器件的通讯。

网友Z:
When using hardware i2c, appropriate error handling mechanisms and interrupts should be configured。

网友AA:
stm32f302rc,硬件iic,dma有坑吗

网友AB:
Stm32内部不稳定的iic感觉如何

网友AC:
在利用stm举行硬件iic通讯时,必要细致时序节制。

网友T:
和从机可以通过中断方式进行通信,需要正确配置中断触发条件和处理程序。

网友AD:
请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确保将scl以及sdaio精确毗连到外设。

网友AE:
iic通讯是基于时序的,必要依照必定的时序发送以及接收数据。

网友AF:
在I2C总线上的SDA和SCL线上添加适当的上拉电阻。这些上拉电阻用于提供默认的高电平,并确保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G:
i2c需要设置中断吗

网友AH(2024-02-2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AI: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AJ: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AK: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AL: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AM: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AN: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AO: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AP(2024-07-31):
使用STM32CubeMX或手动配置时,确保引脚设置为I2C功能,并且选择正确的I2C模块(I2C1或I2C2)。

网友AB:
如果通信超时,您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重试通信或错误处理。

网友X:
stm支持不同的时钟频率选项,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速度。

网友Z:
当使用stm进行硬件iic通信时,小心的时序控制是必要的。

网友AC:
降低电源噪声,防止信号干扰,校正信号电平转换和接地布局。

网友AQ:
硬件iic通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通信方式,可以帮助用户实现与iic总线设备的通信。

网友Y:
从机和从机之间的通信可以被中断。因此,必须正确配置中断触发条件和处理程序。

网友AR:
电源需要热稳定,稳定后再测试。

网友AS:
反激电路与正向电路相反。

网友AT:
从机和从机之间的通信可以中断。

网友AU:
用的模拟iic啊

网友AV:
电源需要热稳定,然后进行测试。

网友AW:
STM32F407的I2C驱动硬件步骤包括:配置I2C时钟、初始化I2C引脚与寄存器、设置从机地址与数据传输模式。应用广泛,可用于EEPROM读写、传感器通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