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内存大小与地址的对应关系以及计算方法

楼主(2023-07-31):
概述
在计算机中要访问存储区,都是通过地址来进行访问的,包括所有的外设(比如串口、内存、硬盘等),都对应有一个访问地址,地址就相当于门牌号,有了门牌号,我们才知道操作的是哪一个区域、哪一个外设。

最被大家熟知的是计算机内存,计算机内存有4G、8G,16G等等,对于程序员而言,要在代码中操作这些内存,肯定得知道内存的地址,此外,还需要会计算 【地址】 与 【内存大小】 的 【计算方法】 与 【对应关系】。STM32作为微型计算机,原理也是一样。

本篇博客则以STM32F103为例,主要对地址的计算相关的问题进行阐述。

楼主:
2、公式
2.1 G/M/K/Byte/bit 单位换算公式
基本概念1:单位换算公式

1G = 1024M
1M = 1024K
1K = 1024Byte
1Byte = 8bit

2.2 地址与字节大小的关系
基本概念2:在计算机中,一个地址,代表一个字节(1Byte)。
基本概念3:我们常说的8位机、16位机、32位机、64位机,指的是地址的长度。
       即:地址最长可以有几个比特位,例如:8位机地址最长8个比特位,最大地址0xFF。

楼主:
基本概念3含义详细解释如下:(备注:此处直接阐述结果,后面有详细的计算方法。)
  1. 因为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0/1,寻址的时候也一样是通过二进制0101来寻址的,我们常说的32位机、64位机,指的是地址的2进制长度。比如:
  2. 8位机,地址长度是  8个二进制bit,最长0xFF。       地址范围:0x0 - 0xFF,       即:最大可以表示2^8  == 256个地址,即:256个字节
  3. 16位机,地址长度是 16个二进制bit,最长0xFFFF。     地址范围:0x0 - 0xFFFF,     即:最大可以表示2^16 == 64k个地址,即:64k个字节
  4. 32位机,地址长度是 32个二进制bit,最长0xFFFF FFFF。地址范围:0x0 - 0xFFFF FFFF,即:最大可以表示2^32 == 4G 个地址,即:4G个字节
  5. 64位机,地址长度是 64个二进制bit,最长0xFFFF FFFF FFFF FFFF(16个F)。地址范围:0x0 - 0xFFFF FFFF FFFF FFFF(16个F),即:最大可以表示2^64==2GG个地址,即:2GG个字节

楼主:
比如:地址0x0000 0000就占一个字节,

   地址0x0000 0001也占一个字节,

   地址0x0000 0002也占一个字节,

       …

   地址0x0000 000F也占一个字节,

也就是说:

   0x0000 0000 - 0x0000 000F总共有16个地址,占16个字节。

可以推出公式:

   备注:十六进制1位 = 二进制4位,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1101 0101这种,所以要换算成二进制计算

楼主:
2.3 公式1:0xFF…FF (n个F)大小

公式1:地址 0xFF…FF (n个F)的地址大小为:
0 x F F . . . F F M e m o r y S i z e   =   2   ( 4   ∗   n ) \color{red}{ \boldsymbol{ 0xFF...FF \quad MemorySize \, = \, 2^{ \: (4 \, * \, n)} } }
0xFF...FFMemorySize=2
(4∗n)

楼主:
2.4 公式2:0xmFF…FF (m后跟n个F)大小

公式2:地址 0xmFF…FF (n个F)的地址大小,等价于(m + 1)个0xFF…FF大小之和

楼主:
推导过程:0xmFF…FF可以拆分为(m+1)个0xFF…FF地址大小之和,即:
   0xmFF...FF地址范围分割(共m+1行)           大小
    0x0 00...00 ——> 0x0 FF...FF            2^(4*n)
    0x1 00...00 ——> 0x1 FF...FF            2^(4*n)
    0x2 00...00 ——> 0x1 FF...FF            2^(4*n)
          ...             ...               ...
    0xm 00...00 ——> 0xm FF...FF            2^(4*n)

楼主:
2.5 公式3:0xm00…00 (m后跟n个0)大小

公式3:地址 0xm00…00 (m后跟n个0)的地址大小等价于(m-1)个0xFF…FF之和,再加1

楼主:
推导过程:
  1.     0xm00...00 = 0x(m-1)FF...FF + 1

楼主:
3、如何通过地址计算内存大小
STM32是32位单片机,其地址范围为:0x0000 0000 ——0xFFFF FFFF

要查找每个外设对应的地址,可以在对应的用户手册的Memory mapping章节,查询各个外设对应的起始地址、结束地址(比如SPI、串口、IIC、Flash等),

例如下图中,可以查询到:
外设SPI1的地址范围为:0x4001 3000 —— 0x4001 3400
外设Flash的地址范围为:0x0800 0000 —— 0x0801 FFFF

楼主:
我们在这里以Flash Memory为例,计算一下STM32F103系列单片机的Flash Memory大小。

3.1、上图中可以查到Flash Memory地址范围为:
起始地址:0x0800 0000
结尾地址:0x0801 FFFF

楼主:
3.2、则Flash Memory最大内存 = 地址差
                                                                      =  结尾地址 - 起始地址
                                                                      =  0x0001,FFFF

楼主:
故:STM32F103系列单片机最大Flash Memory最大可以达到128K的内存,查询手册,在Description章节,可以看到介绍如下图:
如蓝色阴影部分描述,Flash Memory最大可以达到128K,说明上述计算正确。

楼主:
3.3、小细节
上述计算的地址范围为:0x0 0000——0x1 FFFF,大小为128K
可以平均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占64K:

楼主:
4、常用内存对照表

网友A:
32位寄存器,即战4个地址,然后从ISER[0]开始,地址偏移为0x00,到ICER[0],总共有(8+24)*4=80个地址,所以其偏移量就是0X080了。

网友B:
要计算某个特定地址的实际物理地址,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物理地址 = 基地址 + 偏移量

其中,基地址指的是相应内存区域(如Flash、SRAM等)的起始地址,偏移量指的是相对于基地址的偏移量,以字节为单位。

举例来说,如果要计算Flash存储器中偏移量为100字节的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可以使用如下公式:

物理地址 = FLASH_BASE + 100

同样,如果要计算SRAM中偏移量为50字节的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可以使用如下公式:

物理地址 = SRAM_BASE + 50

网友C:
不同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可能具有不同的内存结构和地址范围

网友D:
STM32的内存大小可以通过查看数据手册得到,通常以KB或MB为单位。

网友E:
一些STM32微控制器具有特殊的System Memory或ROM区域,用于存储启动和系统配置代码。这一区域的内存大小和起始地址也可以通过相关的常量来获取,例如SYSTEM_MEMORY_BASE。

网友F:
STM32的内存地址空间通常被分为多个Bank(存储器块),每个Bank都有自己的地址范围。

网友:
对于计算内存地址,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Flash存储器地址计算:Flash存储器的地址通常从0x08000000开始,以字节为单位递增。例如,地址0x08000000表示Flash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地址0x08000004表示Flash存储器中的下一个字节。

RAM地址计算:RAM的地址通常从0x20000000开始,以字节为单位递增。例如,地址0x20000000表示RAM的起始地址,地址0x20000004表示RAM中的下一个字节。

网友G:
不同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可能具有不同的内存映射方式和地址范围

网友H: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计算内存大小和地址对应关系:

a. 确定芯片型号为STM32F4。

d. 使用物理地址和大小计算出FLASH的起始地址为0x0800 0000,结束地址为0x080FFFFF,SRAM的起始地址为0x2000 0

网友I: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它通常位于较低的地址空间。内存大小一般以字节为单位表示。Flash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可以通过FLASH_BASE常量来获取。

网友J:
STM32内存大小和地址的对应关系,方便程序中进行内存管理和操作。

网友K(2024-03-01):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L: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M: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N: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O: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P: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Q: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R: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S: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T: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