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内存分配、堆栈以及变量存储位置理解与分析

楼主(2023-07-31):
1、STM32内存(FLASH和RAM)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内存指的是FLASH和RAM,当在程序中定义了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只读变量等参数时都是会存放到对应的FLASH或者是RAM中。具体对单片机FLASH和RAM的介绍之后再写,这里只对单片机内存分配,对堆和栈以及变量的存储做一个梳理和记录。

2、FLASH
  FLASH主要是存放代码和数据的。下面是将 flash 内部进行细分之后的一张图。

楼主:
STM32的flash是从地址0x0800 0000开始的,是向上增长的。Flash又可以细分为这么几个部分,分别是文本段 (Text),其中文本段中又包含可执行代码 (Executable Code)和常量 (Literal Value),在文本段之后就是只读数据区域 (Read Only Data),只读数据段后面接着的就是数据复制段 (Copy of Data Section),这个段充当的作用是存放程序中初始化为非 0 值的全局变量的初始值,之所以要将初始值存放到这里,是因为全局变量是存放在 RAM 上的,RAM 上的值掉电便丢失,每次上电后这些变量是要进行重新赋值的,而重新赋的值就存放在这里。
  可以看到STM32的flash中存放了代码、常量、只读数据和数据复制段。

楼主:
如何理解这些我们来做个实验。简单写一个点亮LED的测试工程,定义由const修饰的一个常量TEST_DATA1,和一个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TEST_DATA2。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const int TEST_DATA1= 4660; //一个常量

int TEST_DATA2=0x1112;//一个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uart_init(115200);

        printf("%p\r\n",&TEST_DATA1);
        printf("%p\r\n",&TEST_DATA2);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  //LED0对应引脚GPIOF.9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0);   //LED1对应引脚GPIOF.10拉高,灭 等同LED1=1;
          delay_ms(500);                     //延时300ms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           //LED0对应引脚GPIOF.0拉高,灭  等同LED0=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0); //LED1对应引脚GPIOF.10拉低,亮 等同LED1=0;
          delay_ms(500);                     //延时300ms
        }
}

楼主:
验证过程:
  1、通过代码里printf把TEST_DATA1和TEST_DATA2的地址打印出来,通过串口助手可以看到:
  TEST_DATA1存放在flash的0x0800 0d4c中,而TEST_DATA2存在ram中。这里解释一下,TEST_DATA1是一个常量存放在flash中是没错的,而TEST_DATA2是一个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应该和上面说的一样存放在flash中然后在上电时把值搬到ram中,但是为什么打印出来是在ram呢?原因应该是它已经搬完了。接下来进一步去flash中找这两个值。

楼主:
2、在MAP文件中查找,通过双击“LED”,会跳转到MAP文件,我们使用快捷键“ctrl+f”在MAP中查找TEST_DATA变量,如下图

楼主:
在这里依然是串口里打印出来的地址,那再换一种方式。

楼主:
3、通过ST-LINK Utility软件直接查看芯片的flash。先定位到TEST_DATA1所在的0x0800 0d4c:

楼主:
在flash的0x0800 0d4c处找到了定义的常量TEST_DATA1:4660(0x1234),通过全局搜索定义的TEST_DATA2:0x1112,在flash的最后找到了这个全局变量的初始值0x1112。

楼主:
这里已经验证过这两个值就是定义的TEST_DATA1和TEST_DATA2,还想测试的话可以多定义几个,结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flash中变量的存储,除了代码外,还存在一些常量、只读变量以及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

楼主:
3、RAM
  相对对flash来说,ram主要就是用来存储数据了,如下是STM32中ram的分区
 ram中包含了如下几个部分:
    1、data : 存放初始化为非 0 值的全局变量
    2、bss : 存放未初始化或者是初始化为 0 的全局变量
    3、堆 (heap) : 由 malloc 申请,由 free 释放
    4、栈 (Stack) : 存放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

楼主:
其中data和bss比较好理解就是一些全局变量。堆和栈的空间可以由我们来自由设定如下图所示,只要这些部分加起来不超过STM32的RAM空间。

楼主:
  在STM32的启动文件(.s)中,刚开头就有对堆和栈空间的定义描述。如图定义了栈的大小是(0x400),堆的大小是(0x200)。栈里面存放的是一些函数执行时的局部变量、中断入口等,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堆是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大小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适当的时候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

楼主:
再来看一下MAP文件,如下图

楼主:
 可以看到在整个ram空间(0x2000 0000起)依次存放了data、bss、HEAP、STACK,其中堆和栈的大小和我们定义的是一致的。
  在ram中值得关注的是堆和栈的空间,堆是向上增长的而栈是向下生长的,如果一个函数运行的时候有大量的局部变量(栈向下增长),同时程序在整个过程中malloc申请了大量的堆空间而没有释放(堆向上增长),造成堆和栈空间的冲突,一旦堆栈冲突,系统就崩溃了。

楼主:
特别说明一下,我使用了很多正点原子的工程,他们里面使用的自定义的mymalloc函数(区别于C的malloc)存放在bss字段里而不是HEAP字段里,使用的时候别搞混了。
  综上就是STM32内存分配、堆栈以及变量存储位置的理解。

网友A:
堆栈是一种数据结构

网友B:
堆栈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期间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和返回地址等。在STM32上,堆栈通常使用由MSP(Main Stack Pointer)和PSP(Process Stack Pointer)指向的SRAM区域。

MSP用于主线程和中断服务例程的堆栈,而PSP用于任务(多线程)的堆栈。当发生中断时,内核会自动切换到MSP;当发生任务切换时,内核会自动切换到PSP。

堆栈的大小应根据应用程序和中断处理的需求进行合理配置。可以通过修改链接脚本或在启动文件中设置堆栈大小。

网友C:
stm32静态局部变量存储在什么

网友D:
堆栈的工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网友E:
内存分配、堆栈和变量存储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网友F:
栈的大小应大于预计的最大函数调用深度和中断嵌套层数。堆的大小应根据需要的动态内存分配量进行评估。

网友G: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可见,存储在数据区或程序存储器

网友H:
堆栈是一种用于存储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的内存区域。在STM32中,堆栈通常位于SRAM中的特定区域

网友I:
STM32芯片通常具有不同类型的内存,例如片上内存(SRAM)和闪存(Flash)。SRAM用于数据存储,包括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和动态分配的内存(如堆内存)。Flash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网友I:
STM32单片机闪存存储器里存储的是哪些内容?

网友J:
堆和栈的大小都应该合理设置。

网友K:
合理选择变量的作用域可以减小内存占用并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

网友L:
将变量的作用域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占用和命名冲突。

网友M:
堆栈区与一般的数据存储区有何异同?

网友N:
通过合理管理内存,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并避免由于内存相关问题引起的错误。

网友O:
在STM32上,变量可以存储在不同的内存区域中,具体取决于其声明方式和链接器设置。

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在编译时分配内存,并且默认情况下存储在SRAM中。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SectionName")))来指定将全局变量放置在特定的内存段中。

静态变量:静态变量也在编译时分配内存,并且默认情况下存储在SRAM中。与全局变量类似,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SectionName")))指定静态变量的存储位置。

局部变量: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中,随着函数的调用和返回而分配和释放。对于需要长时间存储的局部变量,可以使用static关键字将其转化为静态局部变量,并将其存储在SRAM中。

动态分配的内存(堆内存):动态分配的内存使用堆进行管理。可以使用标准C库函数如malloc()和free()来申请和释放堆内存。堆内存通常位于SRAM中。

网友P:
STM32微控制器通常具有不同类型的内存,包括片上存储器(SRAM)和闪存(Flash)存储器。SRAM用于存储变量和堆栈,而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在编程时,需要注意将变量和数据正确地分配到适当的内存区域。

网友Q:
了解内存分配、堆栈和变量存储位置在编写STM32应用程序时非常重要。

网友R:
静态变量是存在堆区还是常量区啊?

网友S:
静态变量在函数内部可见,存储在代码区或数据区;局部变量只在函数内部可见,存储在栈区或寄存我们需要掌握这些概念的含义、特点和用途,并在编程中合理运用,提高程序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堆栈的工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这两个栈不是一样的概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