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硬件I2C通信:速度飞快,但要小心卡死问题!

楼主(2023-07-31):
#技术资源#

  硬件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通信在APM32F407等微控制器上具有引人瞩目的速度和稳定性,成为众多应用领域的首选。相较于模拟I2C,硬件I2C不依赖于软件实现,而是由硬件直接控制数据传输,因此具备更快的通信速度。这意味着高效的数据交换,更快的响应时间,以及优化的性能表现。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硬件I2C可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卡死或经常遇到总线BUSY。当通信中断、数据错误或外设故障发生时,硬件I2C有可能陷入僵局,导致整个系统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开发者必须仔细设计错误处理机制,确保系统在异常情况下能够恢复正常运行。
尽管硬件I2C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它的高速传输和稳定性仍然使其成为众多应用场景中的首选。无论是高频率数据传输、实时通信还是传感器读取,硬件I2C都能够胜任,并为您的应用程序带来卓越的性能表现。
综上所述,硬件I2C的速度之快让人叹为观止,但同时也需要我们谨慎对待可能出现的卡死问题。只要合理规划和处理,硬件I2C必将成为提高系统效率的得力工具。

下面给出基于APM32F407的硬件I2C例程供参考;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3-07-31     geehy       the first version
*/
#ifndef APPLICATIONS_GEEHY_I2C_H_
#define APPLICATIONS_GEEHY_I2C_H_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apm32f4xx_gpio.h"
#include "apm32f4xx_i2c.h"
#include "apm32f4xx_rcm.h"
void I2C1_Init(void);
void I2C_EE_BufferRead(I2C_T* i2c,uint8_t* pBuffer,uint8_t DeviceAddr, uint16_t ReadAddr, uint32_t NumByteToRead);
void I2C_EE_BufferWrite(I2C_T* i2c,uint8_t* pBuffer,uint8_t DeviceAddr, uint16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ByteToWrite);
void I2C_BufferWritePage(I2C_T* i2c,uint8_t DeviceAddr,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32_t lenth);
void EEprom_Test(void);

#define SLAVE_ADDR 0X00A0  //AT24c256地址

#endif /* APPLICATIONS_GEEHY_I2C_H_ */

#include "Geehy_I2C.h"

void I2C1_Init(void){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Struct;
   I2C_Config_T i2cConfigStruct;

   /** Enable I2C related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LPMode(RCM_AHB1_PERIPH_GPIOB);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I2C1);
   GPIO_ConfigPinAF(GPIOB,GPIO_PIN_SOURCE_6,GPIO_AF_I2C1);
   GPIO_ConfigPinAF(GPIOB,GPIO_PIN_SOURCE_7,GPIO_AF_I2C1);
   /** Free I2C_SCL and I2C_SDA */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Struct.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Struct.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 Config I2C1 */
   I2C_Reset(I2C1);
   i2cConfigStruct.mode = I2C_MODE_I2C;
   i2cConfigStruc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ConfigStruct.ackAddress = I2C_ACK_ADDRESS_7BIT;
   i2cConfigStruct.ownAddress1 = 0X4f;
   i2cConfigStruct.ack = I2C_ACK_ENABLE;
   i2cConfigStruct.clockSpeed = 400000;
   I2C_Config(I2C1,&i2cConfigStruct);
   /** NVIC coniguration */
//   NVIC_EnableIRQRequest(I2C1_EV_IRQn,1,0);
   /** Enable the I2C1 Interrupt */
//   I2C_EnableInterrupt(I2C1,I2C_INT_EVT);

   /** Enable I2Cx */
   I2C_Enable(I2C1);

//   I2C_ClearIntFlag(I2C1,);

}
//void I2C_Start(I2C_T* i2c,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irection){
//}

void I2C_EE_BufferRead(I2C_T* i2c,uint8_t* pBuffer,uint8_t DeviceAddr, uint16_t ReadAddr, uint32_t NumByteToRead){
    uint8_t trans[2];
    trans[0]=ReadAddr>>8;
    trans[1]=ReadAddr;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I2C_FLAG_BUSBSY));
    //产生起始信号
    I2C_EnableGenerateStart(i2c);
     //检测并清除EV5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发送从设备地址
    I2C_Tx7BitAddress(i2c,DeviceAddr,I2C_DIRECTION_TX);

    //检测并清除EV6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AT24C256-从设备内部地址是16bit-分两次写入*/
    I2C_TxData(i2c, trans[0]);
    //检测并清除EV8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TxData(i2c, trans[1]);
    //检测并清除EV8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第二次Start信号
    I2C_EnableGenerateStart(i2c);
     //检测并清除EV5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发送从设备地址
    I2C_Tx7BitAddress(i2c,DeviceAddr,I2C_DIRECTION_RX);
    //检测并清除EV6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NumByteToRead){
    //读到最后一个数据时,发送非应答信号,结束传输
        if(NumByteToRead==1){
            //disable ACK
        I2C_DisableAcknowledge(i2c);
            //发送STOP信号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
        }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0){}

        *pBuffer = I2C_RxData(i2c);

        pBuffer++;

        NumByteToRead--;

    }
    I2C_EnableAcknowledge(i2c);
}
void I2C_EE_BufferWrite(I2C_T* i2c,uint8_t* pBuffer,uint8_t DeviceAddr, uint16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ByteToWrite){
    uint8_t trans[2];
    trans[0]=WriteAddr>>8;
    trans[1]=WriteAddr;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I2C_FLAG_BUSBSY));
    //产生起始信号
    I2C_EnableGenerateStart(i2c);
     //检测并清除EV5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发送从设备地址
    I2C_Tx7BitAddress(i2c,DeviceAddr,I2C_DIRECTION_TX);
    //检测并清除EV6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AT24C256-从设备内部地址是16bit-分两次写入*/
    I2C_TxData(i2c, trans[0]);
     //检测并清除EV8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TxData(i2c, trans[1]);
     //检测并清除EV8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while(NumByteToWrite--){
        I2C_TxData(i2c,*pBuffer);
        pBuffer++;
       //检测并清除EV8
        while(!I2C_ReadEventStatus(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
}

/*跨页写入数据*/
void I2C_BufferWritePage(I2C_T* i2c,uint8_t DeviceAddr,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32_t lenth)
{
    uint32_t page_remain = 64-WriteAddr%64;    //算出开始写入数据的某一页的剩余未写字节数
    if(page_remain>=lenth)    //该页剩余的空间足够写入这些数据时
    {
        page_remain=lenth;    //把写入长度赋值
    }
    while(1)
    {
        rt_thread_mdelay(7);/*写完一页需要加个7ms左右延时,否者I2C容易卡死*/
        I2C_EE_BufferWrite(i2c,pBuffer,DeviceAddr,WriteAddr,page_remain);

        if(page_remain==lenth) break;   //判断是否写完,如果剩余的空间足够写入这些数据,就执行一次上面的函数,如果不够则进行下面的语句。

        WriteAddr+=page_remain;    //如果不相等说明len比page_remain大,则地址偏移已经写入的长度
        pBuffer+=page_remain;    //数据偏移
        lenth-=page_remain;   //总长度减去已经写入的长度
        if(lenth<64)   //判断剩余长度是否够写一整页,不够就赋值实际剩余长度,够就赋值64
        {
            page_remain=lenth;
        }
        else
        {
            page_remain=64;
        }
    }
}

void EEprom_Test(void){
    u8 i=0;
    uint8_t Wdata[255];
    u8 Rdata[255];
    /**eeprom*/
    for( i = 0; i < 255; i++){
        Wdata[i] = (i);
    }
    /*AT24C256 每页64字节 不可跨页操作,写入数据超过64字节需要做判断 -总共256K 分成512页*/
    I2C_BufferWritePage(I2C1,SLAVE_ADDR,0x0000,Wdata,255);/*跨页操作*/
    rt_thread_mdelay(7);
    I2C_EE_BufferRead(I2C1,Rdata,SLAVE_ADDR,0x0020,255);/*从 AT24C256 读数据没有跨页限制   */
}

楼主(点评):
实试这个例程通用在F103、F407系列MCU上,硬件I2C,不同型号MCU,只需要修改一些头文件定义,IO配置等;

网友A:
I2C总线是低速高阻总线,在PCB布线时要注意抗干扰

网友B:
总线上挂载的设备数量应该适当,以避免影响通信质量和通信速度。

网友C:
在通信过程中增加异常处理机制,及时处理通信中断或协议错误,以避免卡死现象的发生。

网友D:
注意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E:
硬件I2C通信的速度确实比软件I2C通信要快

网友F:
尽可能缩短引线长度

网友G:
I2C总线上的SCL和SDA线需要连接上拉电阻,以确保信号在空闲状态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H:
在使用I2C传输之前做一个读取bus位来判断I2C总线是否卡死

网友I:
I2C总线的电缆长度应该尽量短,以减少信号的衰减和干扰。

网友J:
需要注意通信距离的限制

网友K:
与STM32完全兼容但是解决了STM32的硬件I2C bug

网友L:
需要注意通信速率的选择

网友M:
在高速传输时,一些问题可能导致I2C通信卡死。

网友H:
通过优化通信协议,减少通信延迟和数据传输错误,从而降低卡死现象的发生。

网友N:
从设备的上拉电阻应该选择合适的阻值

网友O:
硬件IIC是有问题的

网友P: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网友Q:
硬件IIC速度飞快?何以见得?

网友R:
第一,硬件IIC不算飞快。第二,跑死和硬件IIC有啥关系?

网友S:
为何叫飞快?没觉得。

网友T(2023-11-06):
总线上挂载的装备数目应当得当,以防止影响通讯质量以及通讯速率。

网友U:
在使用i2c传输之前,执行一个读总线位来确定i2c总线是否卡死

网友V:
在高速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i2C通信冻结。

网友W(2023-12-12):
在通讯进程中增长非常处置机制,及时处理通讯间断或者协定毛病,以防止卡死征象的产生。

网友X:
硬件iic通讯的速率确切比软件iic通讯要快

网友Y(2024-01-13):
都说硬件IIC有BUG是STM8以前的问题了 现在早没问题了

网友Z:
与STM32完全兼容,但解决了硬件i2c和STM32中的错误

网友AA:
iic总线的电缆长度应当尽可能短,以削减旌旗灯号的衰减以及滋扰。

网友AB:
Why do we see the rapid speed of hardware iic?

网友AC(2024-03-05):
相较于模拟I2C,硬件I2C不依赖于软件实现,而是由硬件直接控制数据传输,因此具备更快的通信速度。

网友AD:
安装在总线上的设备数量应该适当,以防止对通信质量和速度产生任何影响。

网友AE:
在通信过程中,有非常有效的处理机制,及时处理通信中断或协议问题,以防止出现干扰症状。

网友AF:
相较于模拟I2C,硬件I2C不依赖于软件实现,而是由硬件直接控制数据传输,因此具备更快的通信速度

网友AF:
???没看明白,IIS很快??

网友AG(2024-06-08):
必须注意通信距离的限制

网友AH:
引用 网友R:
第一,硬件IIC不算飞快。第二,跑死和硬件IIC有啥关系?

总线冲突或干扰,会导致一直处于忙状态。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AH:
如果接EEPROM速度会快一些,但是存储类器件不可能一直工作。如果传感器类器件,几乎都是指令+数据形式,发完指令,再快也得等着。收完数据再慢也没啥事了。

网友AI:
IIC速率最快是多少?理论上应该不如串口和SPI

网友W(2024-08-03):
使用i2c传输之前,读取总线位,以确定i2c总线是否阻塞

网友AJ:
引用 网友E:
硬件I2C通信的速度确实比软件I2C通信要快

没有哪家的硬件I2C能应用于产品级别,都会出现卡死的情况,只是频繁与否而已。

网友AK:
IIC理论速率最快也就是上百K

网友AK:
还和通信距离,PCB布线设计等都有关系。

网友AL:
怎么得出来的IIC飞快结论?

网友T:
硬件iic通信肯定比软件iic通信快

网友AM(2024-09-23):
应该注意通信距离的限制,

网友U:
在高速传输过程中,某些问题可能会导致i2c通信堵塞。

网友AN:
硬件iic快?你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AO(2024-11-06):
不存在速度快这一说,IIC本身速率就不高,用软件模拟也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只是CPU利用率下降了。

网友AP:
其实我在国产的MCU上都是用硬件IIC,根本不会卡死

网友AQ:
据说stm8之前硬件iic有bug,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AR:
第一,硬件IIC速度不快。二、跑死和硬件iic有什么关系?

网友AS:
使用i2c传输之前,执行读总线位以确定i2c总线是否阻塞

网友AT:
iic的最快理论速度是几百k

网友AU(2024-12-08):
你是怎么得到iic快速结论的?

网友AV:
在高速传输期间,某些问题可能会导致i2c通信拥塞。,

网友AW:
没有所谓的速度快。iIC本身不是很快。使用软件模拟也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但是cpu利用率下降了。

网友AA:
总线上安装的设备数量应适当,以防止影响通信质量和通信速率。

网友AE:
从器件的上拉电阻中选择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AX:
在通信过程中增加紧急处理机制,及时处理通信中断或协议问题,防止卡签的发生。

网友AY(2025-02-04):
第一,硬件IIC速度不快。2.running dead和硬件iic有什么关系?

网友AO:
不知为何说速度飞快

网友AZ(2026-03-25):
APM32F4 硬件 I2C 依托硬件逻辑实现,通信速率远超软件模拟,适配高速数据传输场景。但需警惕卡死问题:从机无响应易导致总线挂死,可配置 I2C 超时中断、添加总线释放逻辑,或在通信异常时复位 I2C 外设,保障通信稳定性,避免整机流程阻塞。
总结
核心优势:硬件 I2C 通信速率快,适配高速数据传输需求;
避坑要点:需防范总线卡死,可配置超时中断、复位外设等保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