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测量交流电压和电流,请帮忙看下电路是否有问题,谢谢。

楼主(2023-07-31):
ADC可以测量0-5V

网友A(点评):
LM358的输出是VCC-2.5,而平均值是2.5V,不合理,平均值应设定在1.25V,交流幅度控制在1.25V以内,才不会产生包和和裁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已经修改了放大倍数和抬升电压,是输出幅度控制在合理范围。

楼主:
放大倍数要调整下。

网友B:
Vref_2.5 这个参考不能同时连接两路运放的输入。电压电流信号会互相串音。

Vref_2.5 可以考虑·通过电容接地滤除50Hz 信号,要不然放大倍数计算有点复杂。

三个330k电阻并联不可思议,如果需要电阻,按照安规应该三个电阻串联。对称些就L1,L2 各串联两。R27多余。OPA输出有一坨电路有点多余还有降低ADC精度的意思。ADC 信号源的内阻应当尽量小

网友B:
串音展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