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cubemx的巨坑 + 点灯

楼主(2023-07-31):
#申请原创# 开发环境配置
CubeMX的坑
结合上文可知开发板的主控是 STM32H563ZIT6,直接在cubemx里选择芯片,创建工程
0c4a67412a2ce44ffc146d6a8687b12a
347bf9c708f3cae49f1df8514b102a82
正常生成工程提示以上错误,看起来是没有安装H5相关的资料,所以我们去安装一下。
97b68a6db4b74e5904a0c4a42ed103b3
18450df67749e1a0b6f90c4dbf3059c2
打开后发现找不到H5相关的资料,从上到小翻看了无数遍,然后百度看了无数的文章啊啊啊啊啊啊!!!
终于发现要升级CubeMX才可以能找到H5的相关选项。
坑啊啊啊啊!
于是乎我开始了艰难的升级之路
3927182ad6e8010ba31d6638a1d43875
进入后会发现不能勾选升级的项目!!!!!!!!!!!!!!!
我在这个页面折腾了一下午!!!
折腾很久 很久 后发现需要以管理员模式打开后才可以安装!!!
**能修一下 就算是系统问题,能不能弹框提示一下!!!
PS:在没有更新CubeMX,就算手动安装了离线的资料包,也不能用!!!
666ad5b2c1a28e5dc6421050f8e08cfb
很久 很久之后我终于可以升级了!!
等待更新完毕后,重启CubeMX即可。
12bbc2bb90c93cc9ef2d5957e4a4e014
回到此页面安装H5相关资料即可(需要登陆ST账号)
安装好之后就可以正常创建功能了!
就这里折腾了两天啊,一个周末直接没了,本就不多的时间,又雪上加霜了!
经典点灯
硬件确认
又到了经典点灯环节惹!!
要控制硬件前,我们需要确认硬件是去和连接的,所以打开um3115-stm32h5-nucleo(前文有下载地址)这份文档。我们可以找到下图↓。
b44f42d35132fd0d0292c8e9597f6d05
28ed1a982f4c93b0d218616707b78a45
可以看见黄色的LED2 和红色的LED3的是IO口直接控制,但是绿色LED1需要靠SB43 SB51来控制连接。结合上图我们需要连接SB43 断开SB51!并且要给高电平才能点亮LED们。
可以在开发板的背面看见SB43 SB51的连接情况,如下图
2b6cb80e628466302827e7ab528d5792
上图可见,在出厂的时候ST已经连接好了,直接控制电平点灯即可!
软件配置
IO配置
d50af4a531d3d79aaadfe4b4f71976a3
时钟树配置   突出一个乱配
b99ce28b465399318761664df924f562
烧录与实验
keil 5编译
f82731b3ca2e63ef36c951db50a3fb10
点灯效果
37193132fcbbf7d462233bc3d4fc382d
可以看见三个灯都同时点亮了!

Cubemx是真的坑啊,不能只考虑当下啊,新产品的加入,没有任何提示,任何弹框,没有!!!
最起码在显眼的地方给点提示啊!!!

网友A:
这可不是坑,这是聪明的设计,方便断开后用于别的驱动。

网友B:
断开是不是因为跟别的功能有冲突啊

网友C:
这是防止LED干扰其他功能的吧

网友D:
这个确实不能说他是个坑

网友E:
这条升级之路确实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不能说他是个坑

主要是完全没有任何提示,全靠自己去摸索、试错。芯片原厂肯定会发布新的芯片,这个工具完全就没考虑到有新的芯片怎么办,直接就空着,没有提示!!要知道这个软件是可以联网的,它肯定可以控制、弹窗,甚至定向升级(客户点击了相对应的cubemx 芯片工程,先检查本地版本号与服务器里的版本号,不对就提示升级),现在这些提示完全没有,或着说不够直观(反正我是没看见)。

网友F(2023-09-04):
这个设计使电路更灵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