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23设备表器件编号问题

楼主(2023-07-31):
altium 23 利用Device sheet 复用图纸,在工程中编号完成后,把Device sheet 里的图纸拷贝到另一台机器上(需要外协画PCB)发现原理器件的编号都恢复到原始状态,编号也重复了,不知道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Device Sheet Symbol链接的文件是存放在指定路径下的子图文件,是不是你的子图文件没给对方或者是子图的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Sheet Symbol链接的文件是存放在指定路径下的子图文件,是不是你的子图文件没给对方或者是子图的路 ...

文件夹名和子图都是对的,因为重新复制了设备表文件夹,路径会不一样

楼主:
而且重新打开工程后,也指定了路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