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日本丰田扭矩检测仪拆解

楼主(2023-07-3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王栋春
满满的正能量,又周一了,晚上持续加班中,继续搞事情。
今儿来捣鼓个大牌玩意,丰田,一个熟悉的品牌,这老设备也不知哪一年的,一直在这放着,今晚搞他。
一个丰田制造的扭矩测试仪,先讲一下他的用途,既然是测扭矩的,跟扭矩扳手搭配的,我们这边是生产汽车线束的,有部分产品会涉及到螺丝固定,比如保险盒的螺丝,电瓶线的螺丝,都需要用到扭矩扳手,设置好数值后固定,要求每一颗螺丝的扭矩达到某一数值。不得不说确实是严谨。
而且设备会链接到别的设备搭配使用,如果数据不达标,不会通过。

先来看看整体外观,一个铁盒子,前面操控面板,左上是一个技术屏幕,用于记录检测次数,中间大屏显示多少牛米,顶部是设备型号YET-501C,右侧绿色灯,跟底部时间搭配,设置3秒,数据保持后绿灯延时亮三秒,底部左边电源开关,带灯光指示,屏幕中间功能旋钮,1是锁定hold,2与3是时间。锁定的时候只会锁定最大值。再往右是归零旋钮,左右都可以一直旋转。

顶部一个手提袋。
背面接口,几个数据线接口,一个打印机接口,一个Rs232c接口,一个模拟输出接口,最后一个是传感器接口,链接扭矩检测的一个设备。
左下电源接口,还有一个2A的保险,中间底部一个丰田标志。

航空接口旁边还有一个GAIN一个调节旋钮,功能不清楚。

通电后显示7.86牛,通过底部旋钮调到归零。左上角计数也显示0。

拆开螺丝,豁然开朗,没想到里面够复杂的,大概看了看,里面由三部分组成,操作面板,主板,还有底部电源主板。

先来看看中间的这个,由四组h排线连接底部,主控ic,丝印F3048F16V,是一颗瑞萨的微型处理器3048,100针脚,顶部一颗晶振,上下两颗LED。底部有个版本号1.0408。
针脚链接到四个接口,直接对插到底部主板上。

东芝的74HC541AP,三个并排的,还有两颗TC74HC139AP都是数字集成电路硅单片。上面还有个备注NM的接口,什么也没插。
下面这个带铁皮的,丝印ZUW100515是一个隔离电源模块。标注in与out,底部还有个编号1404-0918。

主控底部还有个贴片拨码开关6位的。旁边备注开关位置功能。
打印机接口后面也有两个74HC541AP。

顶部那个大的SN74LS541是德州仪器的一颗芯片,是三态输出的八通道,4.75V至5.25V双极缓冲器。还有一颗东芝TC4538BP,其他小的忽略。

中间那个是AD711JN一颗亚德诺的BiFET高速运算放大器,左边一颗L2805ABP是一颗意法半导体的正电压调节器。

顶部有几个67W2RK是精密微调多圈电位器,最右边那个还用胶带固定。
下面那个大的AD7712是亚德诺的一颗,内置2个模拟输入通道的CMOS,24位信号调理ADC,
蓝色的是薄膜电容器。

后面那个孔,是连到这个精密微调电位器,可调电阻。
标签贴的型号,底部的2.990KΩ与237.1Ω,不清楚是不是其他型号的标识。

最底下是电源供电部分,看到供电线是好几路,可能分不同电压给不同元件供电。
透过电源板上看主板底部,没有任何元件,都在上面了。

屏幕部分,只看到这仨芯片跟一堆电阻。
第一个微芯的PIC16F876A,是一颗增强型闪存微控制器,高性能RISC中央处理器,只有35个单子指令,可以学习所有单周期指令程序分支除外,它是两个周期的。
第二个TD62004APG,是东芝的7通道达林顿接收驱动器,所有单元均采用集成钳位二极管,用于开关感性负载应用,包括继电器,锤灯和显示器LED驱动器。
侧边这颗MAX202是一颗双通道RS-232线路驱动器/接收器。

底部还有一个折叠支架,用于角度倾斜,方便查看显示内容。

再来看检测装置,这个玩意可重了,应该大于七八KG,单手拿的话,很吃力。
侧边一根连接线连到主机,用扭矩扳手插到对接口上,用力旋转就可以,往左往右数据都显示一样的。
这玩意不拆了,估计里面就一传感器,跟电子秤差不多的那种,实在太重。

通电状态下检测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前面还有个亚克力保护板,带磁吸开关的。
就这样吧,这玩意具体什么价格,也不清楚,我猜测应该大几千的价格,进口小日子过得不错的生产厂家。
好了,就这样吧,下次再捣鼓下别的玩意。

拆解完了,芯片品牌,东芝,亚德诺,微芯,德州仪器,瑞萨,都是芯片巨头。

这个很给力!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老古董了

网友B:
不错的分享,挺有意思的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够老的设备,大概是和8951同时代的设计,那个年代日系mcu和美系比不吃亏
不过品牌似乎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老的设备,大概是和8951同时代的设计,那个年代日系mcu和美系比不吃亏
不过品牌似乎说错了
...

感谢指教。。。。知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