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样能实现均流,输出达到5A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01):
试试把Q1 Q2换成七八十毫欧的电阻

网友B:
大概率不能,找个更合适的芯片或者电源模块

网友C(点评):
有推荐的吗?体积和成本有要求,不加散热片。

网友D:
Q1、Q2 改成电阻R1、R2均流,稳定可靠,成本还降低不少。

网友C(点评):
100uf电容,放中间和放后面,有区别吗?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不要放电阻R1、R2后面。放电阻右面可能引起两个电源的文波干扰。

网友E:
是进步了还是人太自动化了?一个5V电源搞什么花,老一代的LM解决不了上天问题?

网友C(点评):
不加散热片,还要准确效率,有推荐吗

网友F:
把Q1和Q2换成二极管吧,均流不会,但是不会出其他的问题

网友G:
分流可以,然均流那就难说了

网友H:
大概率不能

网友I:
5a 可以,均流可能性小。

网友J:
直接找个5A以上的块块不就行了吗,省时又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