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已2400bps的波特率通讯 用MG87FE52的内部振荡可以可靠通讯吗?

楼主(2023-07-31):
请问已2400bps的波特率通讯 用MG87FE52的内部振荡可以可靠通讯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下数据手册,内部振荡器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B:
建议你看看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和漂移

网友C:
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外部晶振或其他更稳定的时钟源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D:
内部振荡的精度、温度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可能不如外部晶体振荡器或时钟模块。

网友E:
通常需要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时钟模块来提供更精确和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F:
使用内部的振荡器 温漂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建议使用外部时钟源来提供更可靠的时钟信号。

网友H:
如果通讯距离较短、通讯速率较低,使用内部振荡器通讯可能是可靠的

网友I:
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可靠性一般

网友J:
出厂HSI校准到1%的误差了,可以用于串口通信

网友K:
这个精度 可以用于串口通讯

网友L:
外部时钟源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确保更可靠的数据通信。

网友M:
内部振荡是单片机内部集成的时钟源,相对于外部晶振来说,其稳定性和精度可能会较差。

网友N:
使用内部振荡器进行通讯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网友O:
现代MCU用户指南报告的内部振荡器频率精度通常低于±10%,可以微调到±0.5%以下。

网友P:
对于一些简单的应用和较低的要求,内部振荡通常是足够可靠的

网友Q:
通常建议使用外部晶振或其他更稳定的时钟源。

网友R:
使用内部振荡的主要优点是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和降低成本

网友S:
可能会发生漂移,需要进行温度补偿和频率稳定处理。

网友T: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不如外部晶振

网友U:
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不如外部晶振。

网友M:
产品可靠性要求高的应用不建议使用

网友:
内部振荡可能不够可靠。

网友O:
通讯方面也没有问题

网友V:
在选择时钟源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和单片机的规格进行权衡。

网友I:
一般系统中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时,就不能使用内部RC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