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

楼主(2023-07-31):
用CD4060给32.768K晶振14分频,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

网友A:
32.768是无源晶振啊,大哥。

网友B:
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C:
检查晶振的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查看匹配电容问题。

网友E:
晶振元件本身可能存在损坏或老化的情况

网友F:
晶振本身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G:
晶振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来正常工作

网友H:
如果供电电压不稳定、噪声干扰较大,或者存在电源回路不良接触等问题

网友I:
可能是由于晶振本身存在故障,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J:
PCB的布线问题可能导致信号或电源干扰,从而影响晶振的起振

网友D:
晶振的频率和负载能力需要与你的电路设计相匹配。

网友K:
晶振的频率应与单片机的时钟要求相匹配

网友L:
如果供电电压不稳定或电源噪声较大,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M:
晶振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等元件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N:
晶振的负载电容选择不当

网友O:
使用的产品所需要的晶振负载电容没有匹配好也比较容易出现不起振的情况

网友P:
晶振内部电性能指标出现异常

网友Q:
正确进行地线规划、信号线隔离和干扰抑制等布线技巧,可以帮助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R:
可能是由于晶振的电路参数不匹配

网友S:
晶振器件可能损坏或老化,导致无法正常起振

网友T:
硬件电路传上来看看

网友U:
电路设计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V:
无缘晶振还是有源晶振?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W(2023-12-05):
引用 网友A:
32.768是无源晶振啊,大哥。

无源晶振单片机给提供其他的,理论上没有问题,除非楼主没有设计好

网友X:
PCB布线问题可能造成信号或电源干扰,从而影响晶体振荡器的振荡

网友Y:
查抄晶振的电路毗连是不是精确

网友Z:
晶振元件本身可能损坏或老化

网友AA:
晶振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AB: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源噪声大,可能会导致晶体振荡器振动失败。

网友AC(2024-01-07):
引用 网友R:
可能是由于晶振的电路参数不匹配

这个是什么问题?不匹配?是不是就是晶振问题

网友AD:
这可能是由于晶体振荡器本身出现故障,导致它无法开始振动

网友AE: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有明显的噪声干扰,或者电源电路中存在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AF:
看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无源晶振,有源晶振。

网友AG:
晶体振荡器需要稳定的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H:
晶振的频率应与嵌入式的时钟请求相匹配

网友AI(2024-02-18):
晶体振荡器负载电容选择不当

网友AJ(2025-08-30):
中颖 MCU 不能起振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如晶振本身损坏,内部水晶片破裂、附有杂质或漏气等。也可能是外接电容不匹配,负性阻抗、激励电平不符合要求,或者 PCB 布线不当、软件配置错误,未将芯片设置为外部晶振模式等。

网友AK:
可能是电路连接问题或电源不稳定,检查电路和电源。

网友X:
检查电路连接,确保电机供电正常,传感器信号线路无断路,振动机器结构是否完好。

网友AL:
晶振问题可能导致系统时钟不稳定,影响电机控制精确度。

网友AD:
合理布线能防干扰,解决信号线问题。

网友AM:
晶振负载电容选错可能导致频率不准确或稳定性差,得重新选择合适的电容值。

网友AN:
请确保晶振和CD4060的引脚连接正确无误,有时候接触不良也会导致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