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何在我的KEIL软件中不能打开 代码选项设置?

楼主(2023-07-31):
为何在我的KEIL软件中不能打开 代码选项设置?

网友A:
没明白你的问题,最好贴图说清楚些。

网友B:
较旧的KEIL版本可能无法在较新的操作系统上正常工作

网友C:
可能存在安装问题。

网友D:
重新安装 KEIL 软件

网友E:
KEIL软件版本不正确,导致代码选项设置无法打开。

网友F:
文件权限不正确

网友G:
尝试升级KEIL软件或使用与你的操作系统兼容的版本。

网友H:
使用的KEIL软件版本是支持代码选项设置的。

网友:
使用的KEIL版本与你的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I:
要么安装有问题,要么系统问题,贴图看看。

网友J:
你工程打开没有啊,还有实在不行就重装一下。

网友K(2023-09-22):
可能是因为你的KEIL软件版本过低,无法支持代码选项设置。

网友L:
你可以尝试重启软件,或者卸载并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M:
如果系统的资源(如内存、磁盘空间等)不足,也可能会导致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无法打开代码选项设置。此时,你可以尝试清理系统资源,或者升级硬件设备。

网友N:
可能是缺少必要的文件或插件

网友O:
你是不连程序也打不开?应该是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