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是能成功并校验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3-07-31):
用ICP写程序如果把ISP去掉不选用,下载后校验失败,再把ISP加进来 ,下载是能成功并校验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

网友A:
ISP模式下载后,要手动复位的。

网友B:
单片机的时钟配置是程序正常运行的关键。

网友C:
程序在单片机上运行需要正确的时钟设置。

网友D:
正确初始化这些外设并设置正确的引脚功能。

网友E:
仔细检查程序中的逻辑错误,如死循环、条件判断错误等

网友F: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按预期运行。

网友G:
可能会出现资源冲突的问题

网友H:
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导致程序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I:
程序的逻辑错误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J:
检查是否存在烧写错误。

网友: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K:
检查MCU的系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L:
检查外部硬件接线是否正确,可以重新连接外部硬件并进行测试。

网友M:
重新编写程序,检查语法和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N:
可能存在编译器或开发环境的配置问题

网友O:
可能程序有误或者下载的程序与目标单片机不相符合,需要重新检查程序

网友F:
如果外设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P:
检查USB下载模块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Q: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时钟分频等设置。确保时钟源和分频设置与程序中的预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