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4位机设计查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3-07-31):
中颖4位机设计查表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什么查表程序,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B(2023-11-02):
定义表格:首先需要定义一个表格,表格中包含了需要查找的数据和对应的地址。在查表程序中,我们需要根据输入的查找值,通过查表的方式得到相应的输出值。
编写查表程序:根据定义好的表格,编写查表程序。查表程序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