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ZGT6 I2S读取24位麦克风

楼主(2023-08-01):
最近在研究GD32F4ZGT6  读取24位麦克风数据,PCM短帧。程序配置如下,
                spi_i2s_deinit(SPI1);
                i2s_init(SPI1, I2S_MODE_MASTERRX, I2S_STD_PCMSHORT, I2S_CKPL_LOW);
                ///i2s_init(SPI1, I2S_MODE_MASTERRX, I2S_STD_PHILLIPS, I2S_CKPL_LOW);
                i2s_psc_config(SPI1, I2S_AUDIOSAMPLE_16K, I2S_FRAMEFORMAT_DT24B_CH32B, I2S_MCKOUT_DISABLE);
                dma_config();
                i2s_enable(SPI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3);
               spi_dma_enable(SPI1, SPI_DMA_RECEIVE);
             实际能读到麦克风的24数据,图片上传失败, 如: rxbuf[0] = 0x000A,rxbuf[1] = 0x4100,rxbuf[3] = 0x7FFC,rxbuf[3] = 0xB900....
            看接收的数据,第二次读入的数据,低8位为0,应该是读到24 位数据了。rxbuf[0] = 0x000A,rxbuf[1] = 0x4100,数据高位对齐,即0x000A4100 ,0x7FFC0B900的高24位。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麦克风手册的说法,应该是24位有符号数据,那么音频数据的最高位应该会出现1,表示负值。但现在说到的数据最高位全是0.我看STM32 手册,介绍说是因为最高位实际是上一个数据的最后一位。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2024-05-07):
24位的麦克风数据可以通过两次读取得到吗

网友B:
如果最高位出现1的话 程序里边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C:
每次读取8位的话 应该统一双方的大小端

网友D:
短帧和长帧 他们俩的数据位数大概相差多少呢

网友E:
麦克风是多少位的 是不是能决定其音色的好坏啊

网友F:
如何判断大小端啊

网友G(2024-07-31):
第二次读入的数据,低8位为0,应该是读到24 位数据了

网友H(2024-08-31):
你遇到的情况涉及到24位麦克风数据的读取

网友H:
因为I2S总线使用的是32位的数据宽度,24位数据会被填充到32位寄存器中。

网友H:
在接收到的数据中,你可能需要将24位数据从32位寄存器中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