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悬赏5元)有没有用过电机驱动的朋友

楼主(2023-08-01):
我的用法很奇葩,就是只使用电机的正转功能,只用一个输入输出
R1限流电阻、C1滤波电容有必要使用吗?不想加。
out2不接了,pwm_out接电机正极,电机负极直接接到GND
可不可以这样用,之前没用过,怕出问题。

网友A:
没试过,万一不行再改呗,OUT2引出一个焊盘备用。
C1有必要,对芯片有利。
只要正转其实也可以用MOS管,如AO3400,再加一只二极管续流。

网友B:
R1 可以短路去掉,C1 不可去掉

网友C:
C1不但需要,实际还要一个更大的低ESR电解电容并联。

网友D:
电路错掉了。根据截图可知,IN2要接高电平,此时,输出端电流从OUT2流出,OUT1长期处于低电平,否则当IN1为低电平时,输出是高阻态。另外,电源端的电容不要省略,很可能会产生干扰。

总结一下:IN2接高电平,IN1接PWM,R1可以去掉,OUT1和OUT2驱动电机(最好同时接,因为需要用到内部由续流二极管),这样电路就能够正常工作。IN1和IN2均为高电平时电机停转。
需要注意的是上电后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电机可能会动,需要在IN1端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E:
只要正转就别用电机IC。mos管还便宜。
用了这个电机IC最好把OUT1和out2一起接,更好。

网友F:
用IC有过流保护

网友G:
直接用mos不就可以了

网友:
5楼正解,按规格书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错掉了。根据截图可知,IN2要接高电平,此时,输出端电流从OUT2流出,OUT1长期处于低电平,否则当IN1为 ...

如果不需要刹车(brake)的情况,是不是0 0 的时候相当于滑行,其实这样也满足,关键一点,我是用4个模块,现在只有5个端子,所以没法使用out2了

楼主:
感谢答主悉心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刹车(brake)的情况,是不是0 0 的时候相当于滑行,其实这样也满足,关键一点,我是用4个模块 ...

00是高阻态,不清楚内部电路,高阻可能会断开续流回路,在PWM控制时产生不期望的高反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刹车(brake)的情况,是不是0 0 的时候相当于滑行,其实这样也满足,关键一点,我是用4个模块 ...

因为OUT1长期导通,接与不接应该都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刹车(brake)的情况,是不是0 0 的时候相当于滑行,其实这样也满足,关键一点,我是用4个模块 ...

你要先搞清楚 brake 和 slow decay 以及 fast decay 之间的关系

in1 in2 长时间都为 1 才是 brake
in1 in2 在 0 1(或者 1 0) 和 1 1 之间不停切换是 slow decay 模式

in1 in2 在 0 1(或者 1 0) 和 0 0 之间不停切换是 fast decay 模式

fast decay 模式可以理解为“腎虚模式”,虽然同样是 pwm 控制,但是无力、很虚:带载变小一点,速度就会超很多,带载变大一点点,速度就会降低很多

电机控制一定要避免使用“腎虚模式”,特别是闭环控制的时候,无论有刷还是无刷。
(除了步进电机,有时为了降低发热和噪音,会选择混合模式(slow decay + fast decay))

DRV8870 手册有 slow decay 和 fast decay 示意图,强烈建议看一下
我这个文章也有其截图: blog.d-l.io/motor-regeneration-detail-cn

网友I(2023-09-02):
只正转当然用一个NMOS管

网友J:
既然只需要正转,用这样的电路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