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 sdk on-the-fly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3-08-01):
RNC_OTF_Exec函数中在otf阶段,pwm输出是关闭的,如何获得转子位置信息?

网友A:
使用传感器:如果你的系统中使用了转子位置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你可以通过读取传感器的输出来获取转子位置信息

网友B:
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C:
哪个版本的库啊

网友D:
利用反电动势(Back EMF)可以,在无刷直流电机中,转子的位置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绕组中的反电动势来确定。你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绕组的电压来推断转子位置。

网友E:
估算一下吧,这个没啥好的办法

网友F:
你要是有传感器,还是用位置传感器来检测吧

网友G:
一般不都是带个霍尔传感器吗?

网友H:
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转子位置传感器,你可以使用估算算法来估计转子位置。这些算法通常基于电机的数学模型和测量的电流、电压等参数来进行估算

网友I:
用霍尔,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还能检测到位置

网友J:
这个都是用传感器能准确一些的

网友K:
是不是有那种互补型的PWM,就好使了啊

网友L:
你这用传感器吧,是可以获取到转子的位置信息的

网友M(2023-10-22):
用位置传感器来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