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 - H563ZI 如何打开串口

楼主(2023-08-01):
我按照规格书配置了usart 3 作为串口,并且电脑可以是被到串口,但是我始终接收不到数据。
并且我还直接接到了串口输出脚PD8 PD9(排除外部连接错误导致的),任然没有数据。
1、确认引脚
文档明确写明了,ST_Link默认接USART 3的,并且配置好了。
但是我核对了一一下
如图,按照文档上的配置 SB24 SB18都要断开才可以啊,那为什么又说默认接好了
2、软件配置
cubemx配置USART 3
在usart.c中添加下面的代码。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endif /* __GNUC__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PUTCHAR_PROTOTYPE{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keil 5 配置
然后我在MAIN.C 的 while不断的打LOG,什么都看不见。
为了避免是外部硬件配置问题,我直接用串口街道PD8 PD9上面 ,还是没有LOG

网友A:
你直接就复制我在ST问的文章,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640931-1-1.html
真是一点都不改啊

网友B:
检查一下晶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就复制我在ST问的文章,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640931-1-1.html
真是一点都不 ...

我验证过 使用该开发板 不用修改什么 就可以基于板载uart3在串口终端输出字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验证过 使用该开发板 不用修改什么 就可以基于板载uart3在串口终端输出字符! ...

我就不行,配置就和文章描述的一致,我现在在查原理 和 PCB ,软件配置肯定没问题了。就剩硬件的错误了。
我的SPI也存在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晶振是否有问题

请问如何检查呢?我的GPIO有在正常的翻转,我记得用示波器,不能直接测量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行,配置就和文章描述的一致,我现在在查原理 和 PCB ,软件配置肯定没问题了。就剩硬件的错误了。 ...

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的电平转化芯片那里虚焊了,TX没接到ST link的RX上

网友D(2023-10-22):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