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1 TAMP 模块,LSE、HSE触发入侵事件的入侵范围

楼主(2023-08-01):
想通过LSE频率或HSE频率触发入侵检测给了LSE 16M ,HSE 7K均没触发成功。

网友A:
这个需要您多看看产品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话说啥是入侵检测啊?

网友C:
没看懂楼主问的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说啥是入侵检测啊?

安全防护技术吧

网友E:
可能你给的频率还没超出预设范围吧

网友F:
这个需要你来配置的,能看看你的代码么

网友G:
用官方的例程试试吧,一般能实现入侵检测的功能

网友H:
你是通过啥判断,没触发成功的啊?

网友I:
触发之前得初始化吧,这个你做了没

网友J:
这个入侵范围取决于具体的STM32G031芯片型号和配置

网友K:
最好还是找个例程配置,还有就是针对手册,看如何配置入侵范围

网友L:
没玩过,感觉意义不是很大呢?这功能干啥用啊

网友L:
是不是触发条件没到位啊,导致没触发成功

网友M(2023-10-22):
触发之前初始化你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