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仿真查看反汇编,汇编窗口咋跳转到指定行

楼主(2023-08-01):
问大神;
如图所示,想在汇编窗口跳转到C:045F,查看汇编原码;怎么操作?有无直接跳转的办法
现在只能用鼠标滚轮一直翻,有时候还到不了指定行;

网友A:
在C代码处对应汇编指定行之前打断点,然后运行到端点处就行了

网友B:
还研究汇编呢啊,多难多复杂啊,哈哈

网友C:
嗯,一般是没有跳转的方法,好像都是这样

网友D:
本人没文化,汇编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E:
没有跳转的

网友F:
汇编还有跳转的?

网友G:
你这为啥要用汇编研究啊?

网友H:
没这么调试过,现在单片机还用汇编调试吗?

网友I:
其实你要这么调试,不如用log的方式输出出来好了

网友J:
话说,楼主这么调试的目的是干啥啊?

网友K:
都仿真了,还查汇编干啥?直接看寄存器数据多好

网友L:
好像是没有跳转的方法吧

网友M:
你全速运行应该可以吧,在你想要看到的点,打个断点就好了

网友N(2023-10-22):
用log的方式输出出来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