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pcb信号层需要铺铜吗

楼主(2023-08-01):
(无正文)

网友A:
你中间层走的应该是正片,可以不铺铜的,顶层和底层铺铜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中间层走的应该是正片,可以不铺铜的,顶层和底层铺铜了就可以了

铺铜的话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铺铜的话有什么影响?

影响阻抗

网友C:
没阻抗要求的随便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阻抗要求的随便铺

对,对散热更好!

网友E:
中间正片走法的多么?我一般都是中间走负片

网友F:
铺地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中间正片走法的多么?我一般都是中间走负片

之前自己做PCB的时候有用过负片,后面公司用的都是正片。具体原因未深究

网友H:
不铺铜的问题:
1. 腐蚀时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都更高。
2. PCB没有铜,两面的温度膨胀系数不同,板子会变形。

铺铜要注意的问题:
1. 注意孤岛,会耦合高频信号
2. 线路阻抗的不确定性。
3. 对射频信号的影响,有的是用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