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CU常用开发接口介绍

楼主:
                                                               MCU常用开发接口介绍
     对嵌入式软硬件调试常用的一些接口定义进行针对性地总结,主要包括DB9USB、串口、SWDJTAG。将零碎的知识总结起来,方便工程师归纳统一
1DB9接口
在旧式的台式计算机中一般会有RS-232 标准的 COM口,即 DB9 接口,如下图 1 所示:

                公头                                母头

引脚序号

符号
名称

DCD
  载波检测

RXD/TXD
接收数据(公)/发送数据(母)

DTR
数据终镐(DTE)就绪

GND
信号地

DSR
数据设备(DCE)就绪

RTS
语求发送

CTS
清除发送

RI
振铃提示

2、USB接口
(1)USB 的发展
USB 先后经历了如下图 2版本。USB1.0(1.5Mbit/s)、USB1.1(12Mbit/s)、USB2.0(480Mbit/s).USB3.0(5Gbit/s)、USB3.1(10Gbit/s)、USB3.2(20Gbit/s)、USB4.0(40Gbit/s)等阶段,

(2)USB分了很多类型,常见的如下图3.所示:Type A、Type B、Mini B、Micro B、Type B 3.0、Micro B 3.0、Type C.

(3)USB 引脚功能及定义:

引脚序号

功能
颜色
备注

VBUS
电源+5V

Data-
数据-

Data +
绿
数据+

GND

(4) USB 数据线实物颜色说明

3USB TTL 电平串口
   (1)USB TTL 电平串口引线引脚功能及定义:

颜色
功能
备注

VCC
电源+5V

RXD
数据:

绿
TXD
数据:

GND

(2)USB TTL 电平串口引线说明:

4、JTAG接口
(1)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
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ARM、DSP、FPGA 器件等,其引
脚分布如下图 4.

(2)SWD 引脚定义
引脚 4、6、8、10、12、14、16、18、20为GND

(3)SWD 和传统的调试方式区别: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面 JTAG 下载程序会失败,但是 SWD发生的几率会小很多。基本使用 JTAG 仿真模式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使用 SWD 模式的,只要你的仿直器支持,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模式。当我们的“PCB 板子面积有限的时候推荐使用 SWD 模式,它需要的引脚少

网友A(点评):
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B(2023-08-03):
MCU主要开发接口,JTAG,SWD,串口。

网友A:
用SWD比较多,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面 JTAG 下载程序会失败,但是 SWD发生的几率会小很多。

网友C:
为什么我们常用的232只需要使用三根线呢

网友D:
简化版本的232是不是抗干扰能力差点啊

网友E:
jtag接口除了下载程序之外 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网友F:
哪种接口在连接上更加可靠一点呢

网友G:
这些通讯方式中 速度最快的应该就是usb了吧

网友H:
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大量数据的情况下jtag不如swd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