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混叠频率到底是怎么折算的?

楼主(2023-08-01):
各位大佬:
这个频率是怎么从高频折算到低频的?
如果说70Hz折算到30Hz,那还好理解,(30+70)/2=50,30和70刚好以50Hz为中心点。
那160Hz 折算成 40Hz 看上去是以100Hz为中心点。
中心不一样了?
另外那个510Hz 折合 成 10Hz是咋回事啊?
非常感谢

xch
这张图有问题,误导同学们了。采样函数在频域展开并非坐标上一个点。采样函数是周期性狄拉克函数,频域展开有无穷个n倍采样率点。

网友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5153426
fn=abs(f+N*fs)
fn:温混叠频率
f:实际频率
fs:采样频率
N:...-3、-2、-1、0、1、2、3...
30=abs(70+(-1)*100);
40=abs(160+(-2)*100);
10=abs(510+(-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5153426
fn=abs(f+N*fs)
fn:温混叠频率

好的 我看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5153426
fn=abs(f+N*fs)
fn:温混叠频率

大佬 最终折算到的低频,都是在 [0,Fsam/2]范围内是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最终折算到的低频,都是在 [0,Fsam/2]范围内是吧?谢谢

对,你想一下,从你采集到的数据得到最高的频率多少?只能是采样率的一半.
比如{0,100,0,100,0,100....}

网友B:
这个片机上正常用到。混频也有定制芯片。叫的名堂不一样。搞明白为何要混频,目地要求是什么,知道目标下手干就行。

网友C(2024-06-23):
将频率轴f不断在f=0和f=1/2采样频率处折叠,看最后映射到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