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求助!Gd32无法烧写程序,下载不了程序,仿真也不行

楼主(2023-08-01):
通过swd  jlink给板子烧写程序,但是烧写过程中估计是烧写线缆接触不良还是怎么的,导致烧写失败,然后就一直无法下载程序进去了。报错就是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但是我没有硬件看门狗

楼主:
请问这是片子被锁了吗

网友A:
使用J-Link Commander直接读取寄存器的值看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取到,如果使can't read memory 则要解除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J-Link Commander直接读取寄存器的值看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取到,如果使can't read memory 则要解除读保 ...

试过了,能读到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触发芯片保护了

网友B(2023-10-30):
检查Gd32开发板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C:
尝试使用不同的编程器进行烧写程序和下载程序。例如,可以尝试使用JLink、ST-Link等不同的编程器。

网友D:
如果使用的是JLink编程器,可以尝试更新JLink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E:
可以尝试升级Gd32开发板的固件版本

网友F:
如果使用仿真器进行程序调试,可以检查仿真器的设置是否正确,包括仿真器版本、连接方式、调试选项等。

网友G:
看一下Gd32开发板和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是不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