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23-08-01):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M1形成负反馈

网友B:
理想运放特性 “虚短”,也就是Vp = Vn 的推导: 设运放开环放大的输出Vo,开环放大倍数为A, 则: Vo = (Vp -Vn)* A; 所以 Vp - Vn = Vo / A; 因为开环输出Vo总是有限的,一般不会超过运放供电电压,大概小于30V;而A很大,通常超过几万甚至几十万;因此,Vp - Vn = Vo / A = 30 / 100000 = 0.0003 (V) = 0.3mV, 这个电压几乎可以认为是0,故 Vp = Vn.

网友C:
NMOS对输出做了反向,所以此时运放的+-端功能对换,Vp为整个放大电路的反向端,Vn为正向端,整个电路还是负反馈电路

网友D:
负反馈不是接在反向输入端才叫负反馈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