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YXC扬兴科技丨压控晶振选型指南

楼主(2023-08-01):
Ø 概要
压控晶振(VCXO),全称为电压控制石英晶体振荡器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是石英晶体振荡器的一种。
压控晶振主要由石英晶体谐振器、变容二极管和振荡电路组成,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电压来改变变容二极管的电容,从而“牵引”石英谐振器的频率,以达到频率调制的目的。因此,压控晶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能够通过调整输入电压实现小范围内的输出频率调整,一般频率调制范围为±50PPM~±200PPM。

压控晶振大多用于锁相技术、频率负反馈调制的目的,被广泛应用于音频功放、高清电视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卫星导航及通信系统、高精密仪器仪表等应用中的同步/抖动清除。

Ø YXC丨VCXO产品家族
产品系列
频率范围
频率稳定度
绝对牵引范围
工作电压
输出方式
工作温度
封装
尺寸
安装
方式
抖动
YSV310PR
10-250MHz
±50ppm,
or specify
±50ppm min.
2.5 - 3.3V
CMOS
-40-﹢85℃,
or specify
6P SMD
1.0 pS typ.
YSV311PJ
15-250MHz
±25ppm,
±50ppm,
±100ppm,
or specify
±100ppm min,
±200ppm max.
1.8/2.5/3/3.3V
CMOS
-40-﹢85℃,
or specify
8P SMD
0.15 pS
typ.
YSV220PR
10-1500MHz
±50ppm,
or specify
±50ppm min.
2.5 - 3.3V
LVDS/LVPECL
-40-﹢85℃,
or specify
6P SMD
1.0 pS typ.
YSV221PJ
15-2100MHz
±25ppm,
±50ppm,
±100ppm,
or specify
±100ppm min,
±200ppm max.
1.8/2.5/3.3V
LVDS/PECL/HCSL/CML
-40-﹢85℃,
or specify
8P SMD
0.15 pS
typ.
Ø 参数及选型指南
压控晶振(VCXO)主要参数包括中心频率、频率稳定度、牵引范围、工作电压、输出方式、工作温度和封装尺寸等,在选购YXC压控晶振时建议按照以下方法进行筛选:

(1)选择您所需要的中心频率/频点
中心频率是晶振最关键的参数之一,表示晶振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振动的次数。晶振的中心频率实际上指的就是晶振的标称频率,即我们所说的频点。常用的单位包括Hz(赫兹,1Hz表示每秒振荡1次)、kHz(千赫兹,1kHz=1000Hz)、MHz(兆赫兹,1MHz=1000kHz)、GHz(吉赫兹,1GHz=1000MHz)。
目前YXC的VCXO支持10MHz~2100MHz频率范围内的任意频点,且可精确至小数点后6位。

(2)选择您所需要的精度/频率稳定度
频率稳定度是晶振的另一项关键参数,表示实际输出频率与标称频率之间的误差,通常用ppm(百万分之一)表示。压控晶振通过调节电压来改变输出频率会一定程度上牺牲晶振的频率稳定度,因此建议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频率稳定度较小的产品。
YXC的VCXO产品提供±25ppm、±50ppm、±100ppm等不同的频率稳定度(总偏差)选项。如有特殊的需求,也可联系我们进行定制。

(3)选择所需的频率牵引范围
VCXO必选参数之一,牵引范围表示变化频率(增大或缩小)与中心频率的比值,单位为ppm表示,范围一般为±50ppm~±200ppm。

(4)选择所需的信号输出方式
根据实际的项目需要采用不同的输出。CMOS/LVDS/LVPECL/PECL/HCSL/CML等不同输出方式有各自波形特性和用途,应关注三态或互补输出的要求。

(5)选择所需的工作电压
常见的有1.8V/2.5V/3V/3.3V等,其中3.3V应用最广泛。

(6)选择合适的封装尺寸
目前VCXO的主流封装形式是贴片式封装(SMD),引脚通常为6Pin或8Pin,常用的封装尺寸包括3.2mm * 2.5mm,5.0mm * 3.2mm 和 7.0mm * 5.0mm等。

(7)明确相噪/抖动要求
相位噪声和抖动是对频率稳定度的测量,描述实际波形与理想波形的偏离,是对同一种现象的两种不同的度量。VCXO输出信号的抖动直接影响其他电路的设计,一般来说抖动值越小,信号越稳定。但通常来说抖动值越低,价格越高,因此需平衡成本和性能两个因素。
YXC的VCXO的常规系列抖动值表现为1pS typ.(YSV310PR/YSV220PR),同时提供超低抖动系列0.15pS(YSV311PJ/YSV221PJ)。

如需产品选型、规格书或样品申请等方面的支持,欢迎联系我们。

网友A:
为什么4.9152MHz的晶振,没有小尺寸贴片封装的?

@xch :明白了,谢谢解答。
@yxc扬兴科技 :我用你们的YSX530GA,一直疑惑怎么没有4.9152MHz的,现在明白了,谢谢。
由于工艺技术,目前最小尺寸只能做到8MHZ.若贵司指定需要4.9152MHZ该频点,建议选用无源产品:HC-49SMD,若对稳定性有要求,建议选用有源振荡器,它则有多种封装尺寸可选。若有匹配问题,可联系我们,我们有专门 的FAE可为您解答
xch
简单石英振子谐振点物理尺寸与频率成反比。小封装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