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2- 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3-08-01):
参考开发板用户手册:
Microchip MPLAB ® X IDE requires specific information to support devices and tools. This information is contained in versioned packs.
For the PIC16F17146 Curiosity Nano board, MPLAB ® X version 6.00 or later with device family pack “PIC16F1xxxx_DFP” version 1.10.174 or later and tool pack “nEDBG_TP” version 1.10.488 or later or newer is requir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acks and how to upgrade them, refer to the MPLAB ® X IDE User’s guide - Work with Device Packs.

当前IDE版本为v6.0.5,满足要求:

连接开发板后,MPLAB X ide准确识别出开发板型号,并显示了板卡相关的资料:

第一步:点击新建项目:

第二步:选择Device型号,板载开发工具

第三步:选择编译器。如果没有XC8编译器供选择,可以通过连接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mplab-xc-compilers?utm_source=MCHP_Web&utm_medium=21IC_forum&utm_campaign=PIC16F17146&utm_term=21IC_Metrics&utm_content=PIC16F17146 下载安装

之后输入项目名称即可创建一个空白项目。接下来继续使用MCC来通过图形化配置工具自动化生成代码。

选择进入MCC:

本文**实现基本的串口收发功能:

进入MCC后,在左侧的“设备资源”栏找到UART,点击+号,把该模块添加到项目中。

根据开发板硬件资源,RB5, RB7属于EUART1,在MCC中做好配置。

勾选“Redirect Printf to UART”,这样就能愉快的使用printf来打印调试信息了!

之后点击Generate来生成代码:

在返回代码编辑区域前,要仔细检查代码生成有没有错误:

15:29:48.337    INFO: Fetching list of available libraries.
15:29:50.284    INFO: Download Complete: C:\Users\yshu\.mcc\mcc_libraries.xml
15:29:50.709 WARNING: Some MCC Classic GUIs may not display correctly in MPLAB X 6.05/MCC 5.2.x. The following link details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is issue: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pr/GUID-BD1BECBF-14DB-4FBB-82D3-A4219CF22F9F-en-US-1/index.html?GUID-67D73C1F-567E-4BDF-B437-3F3CB8251844
15:29:51.324    INFO: Start MCC
15:29:51.331    INFO: Core v5.4.14 loaded.
15:41:51.599    INFO: *****************************************************
15:41:51.599    INFO:  Generation Results
15:41:51.599    INFO: *****************************************************
15:41:51.602    INFO: main.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2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clock.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2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config_bits.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2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interrupt.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2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pins.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lock.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ins.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system.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eusart1.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uart_drv_interface.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0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uart_types.h         Success. New file.
15:41:51.629    INFO: *****************************************************
15:41:51.630    INFO:  Generation complete (total time: 688 milliseconds)
15:41:51.630    INFO: *****************************************************
15:41:51.630    INFO: Generation complete.
15:42:33.275    INFO: Stop MCC
15:42:33.289    INFO: Core v5.4.14 unloaded.

利用MPLABX提供的函数调用关系,可以看到EUART1硬件模块已经被初始化:

MCC自动代码生成工具,可以在任意时刻重复进入,增加或是减少相应的模块,比如我们再次进入MCC,增加一个延迟模块:

然后再次点击Generate:
15:47:30.229    INFO: Start MCC
15:47:30.233    INFO: Core v5.4.14 loaded.
15:48:14.101    INFO: Loaded configuration from file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HelloPIC.mc3
15:49:00.731    INFO: *****************************************************
15:49:00.731    INFO:  Generation Results
15:49:00.731    INFO: *****************************************************
15:49:00.732    INFO: main.c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docs\delay.dox            Success. New file.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clock.h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config_bits.h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interrupt.h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pins.h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lock.c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c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c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ins.c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system.c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Success.
15:49:00.733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Success. New file.
15:49:00.734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src\delay.c         Success. New file.
15:49:00.734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eusart1.h            Success.
15:49:00.734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        Success.
15:49:00.734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uart_drv_interface.h Success.
15:49:00.734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uart\uart_types.h         Success.
15:49:00.755    INFO: *****************************************************
15:49:00.755    INFO:  Generation complete (total time: 469 milliseconds)
15:49:00.755    INFO: *****************************************************
15:49:00.755    INFO: Generation complete.
15:49:05.822    INFO: Stop MCC
15:49:05.831    INFO: Core v5.4.14 unloaded.

可以看到这次新增加的模块,自动生成的代码比如 delay.h和delay.c会显示“New file”.

接着回到main.c,来编写一个简单的串口打印的代码,并延迟1s后,再次打印。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while(1)
    {
        printf("Hello PIC16F17146\r\n");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

编译遇到了一个错误:
  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c:54:: error: (1363) unknown configuration setting/register (DEBUG = OFF) used
  2.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src/delay.c:37:: error: (1098)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_DELAY_milliseconds" (main.c:63)
针对第一个错误,更新一下固件库:

针对第二个错误,在main.c中包含延迟的头文件:
  1.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配置使用最新的固件库:

重新编译,问题解决!

CLEAN SUCCESSFUL (total time: 14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HelloPIC.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lock.p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lock.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system.p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system.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p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ins.p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ins.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p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timer/src/delay.p1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src/delay.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p1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c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ain.c
"D:\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bin\xc8-cc.exe"  -mcpu=16F17146 -Wl,-Map=dist/default/production/HelloPIC.X.production.map  -DXPRJ_default=default  -Wl,--defsym=__MPLAB_BUILD=1   -mdfp="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xc8"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mwarn=-3 -Wa,-a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Wl,--memorysummary,dist/default/production/memoryfile.xml -o dist/default/production/HelloPIC.X.production.elf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system.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lock.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ins.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timer/src/delay.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c:72:: warning: (520) function "_INT_ISR"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c:81:: warning: (520) function "_INT_CallBack"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src/delay.c:43:: warning: (520) function "_DELAY_microseconds"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15::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Deinitializ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24::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En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30::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Dis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36::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TransmitEn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41::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TransmitDis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46::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ReceiveEn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51::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ReceiveDis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56::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SendBreakControlEn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61::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SendBreakControlDisabl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66::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AutoBaudSet"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78::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AutoBaudQuery"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83::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IsAutoBaudDetectOverflow"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88:: warning: (2053) function "_EUSART1_AutoBaudDetectOverflowReset"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193::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IsRxReady"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203::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IsTxDon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208::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ErrorGet"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213::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Read"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uart/src/eusart1.c:240:: warning: (520) function "_getch" is never called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21Bh (   539) of  4000h words   (  3.3%)
    Data space           used    4Dh (    77) of   800h bytes   (  3.8%)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5h (     5) of     5h words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4h (     4) of     4h bytes   (100.0%)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

BUILD SUCCESSFUL (total time: 20s)
Loading code from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dist/default/production/HelloPIC.X.production.hex...
Program loaded with pack,PIC16F1xxxx_DFP,1.19.363,Microchip
Loading completed

烧录的时候遇到了错误:
八月 01 2023--- 16:35:03
Loading script file 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scripts\pic16f17146\nedbg_pic16f17146.py
javax.script.ScriptException: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VoltageException in 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scripts\pic16f17146\nedbg_pic16f17146.py at line number 13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scriptException(PyScriptEngine.java:203)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eval(PyScriptEngine.java:42)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eval(PyScriptEngine.java:47)
        at javax.script.AbstractScriptEngine.eval(AbstractScriptEngine.java:249)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scripting.runner.BasicScriptRunner$LoadModuleCall.call(BasicScriptRunner.java:788)
        at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run(FutureTask.java:266)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runWorker(ThreadPoolExecutor.java:1149)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hreadPoolExecutor.java:624)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50)
Caused b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scripts\pic16f17146\nedbg_pic16f17146.py", line 13, in <module>
    from common.scriptinginterface import VoltageException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VoltageException

        at org.python.core.Py.ImportError(Py.java:328)
        at org.python.core.imp.importFromAs(imp.java:1168)
        at org.python.core.imp.importFrom(imp.java:1132)
        at org.python.pycode._pyx6.f$0(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scripts\pic16f17146\nedbg_pic16f17146.py:509)
        at org.python.pycode._pyx6.call_function(C:\Users\yshu\.mchp_packs\Microchip\PIC16F1xxxx_DFP\1.19.363\scripts\pic16f17146\nedbg_pic16f17146.py)
        at org.python.core.PyTableCode.call(PyTableCode.java:167)
        at org.python.core.PyCode.call(PyCode.java:18)
        at org.python.core.Py.runCode(Py.java:1386)
        at org.python.core.__builtin__.eval(__builtin__.java:497)
        at org.python.core.__builtin__.eval(__builtin__.java:501)
        at org.python.util.PythonInterpreter.eval(PythonInterpreter.java:259)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eval(PyScriptEngine.java:40)
        ... 7 more

In addition to the stack trace above, a log of the error was created at M:\Microchip\2023-08-01 PIC16F17146\SouthWind\HelloPIC.X\debug\default\queuelogs\debugtool

IDE烧录虽然失败,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拖拽HEX文件到虚拟U盘:
可以看到串口打印出来我们printf输出的内容,间隔1s打印一次!

动态图:

楼主:
本项目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