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测量距离方案咨询

楼主(2023-08-01):
各位microchip的专家,有没有测量0-1mm距离的方案。类似于LX3302那种原理

网友A:
这么短的测量距离?

楼主:
是的,一般要用电涡流的方式

网友B:
分辨率多少?这个电感式确实可以,比如以前收音机里用的电感中频变压器,那个距离调节就非常非常小,只要动一点点,就有明显的效果,所以可以考虑用那个方法加上单片机检测实现。

网友:
使用超声波测距模块可以测量小距离。

网友C:
激光传感器通常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应用。

网友D:
使用红外线传感器可以实现非接触式测量,适用于测量非金属表面的距离。

网友E:
电容传感器可以通过测量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电容变化来判断距离。

网友F:
红外线传感器可以通过发射红外光束并接收反射光束来测量距离

网友G:
接近传感器可以检测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网友H:
磁编码器通过测量磁场变化来测量距离

网友D:
通过测量回波时间与光速的乘积,可以计算出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网友I:
当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减小时,施加在传感器上的压力会增加。

网友J:
超声波传感器利用超声波的回波时间来测量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它们发射超声波脉冲并接收其回波,通过测量回波时间来计算距离。

网友K:
激光传感器利用激光束的回波时间来测量距离。

网友L:
激光传感器使用激光束来测量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它们通过测量激光束的反射或回波时间来计算距离。

网友M:
在选择测量0-1mm距离的传感器方案时,需要考虑传感器的性能、成本、安装方式等因

网友J:
光电编码器通过发射光脉冲并接收反射光脉冲来测量距离,可以测量0-1mm的距离

楼主:
不能用光电的,只考虑电涡流的形式

网友N:
这么短的量程采用接触式测量

网友O:
1mm的测量距离,传统的无接触式测量属于盲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