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片上RTC时间寄存器写入失败,GD的固件手册有BUG

楼主:
/* initialize RTC registers */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
rtc_interrupt_disable(RTC_INT_SECOND);
rtc_initpara.factor_asyn = prescaler_a;
rtc_initpara.factor_syn = prescaler_s;
rtc_initpara.year = 0x16;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SATURDAY;
rtc_initpara.month = RTC_APR;
rtc_initpara.date = 0x30;
rtc_initpara.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rtc_initpara.am_pm = RTC_AM;rtc_init(&rtc_initpara);
以上是GD32F4XX固件库使用指南上的源代码,标红部分未定义。
实际按此代码无法写入RTC时间寄存器,搞了一天了,没办法来求助,有没明白的指导一下!
叩谢!

网友A(2023-08-02):
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GD32F470 RTC设置 不生效!(BUG)这贴吗?
看了,改了,盯着rtc_initpara寄存器看着它写入数据,再执行rtc_init(&rtc_initpara),还是返回错误
看着库跳进去最后出来还是返回error这是走时的。

这是修改写入的

楼主:
我晕了,看着内存查,发现时间写保护寄存器无法写入,用的STlinkV2,我TM无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现在抓瞎了。准备再换个调试器搞搞看。
找到问题了,初始化的时候把备份域写使能弄到第一次打开RTC配置代码里了,看到不能写钥匙寄存器才发现这个问题,把备份域写使能拎出来每次都跑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