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7开发USB HID设备如何能获取上位机从USB接口发送的数据

楼主(2023-08-01):
现在USB HID设备能发送数据,但是不知道怎样接收数据,现在挂的dataout回调函数没有接收到数据。请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说明USB的驱动函数有问题,先用官方的例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USB的驱动函数有问题,先用官方的例程试试。

使用了官方的3.04的固件中的例程,例程是基于F450的,修改成F427的定义后,编译可以成功,但是hex文件下载到开发板后,将USB插入到PC上后,PC没有识别出USB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用的例程是\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3.0.4\Examples\USB\USB_Device\custom_hid,在此基础上将工程中的“GD32F450”定义修改为“GD32F427”。将芯片型号也选择为F427。

网友B(2023-11-15):
需要使用GD32F427的USB库和API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