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串口回显

楼主(2023-08-01):
本次测评的板卡是来自Microchip公司的新品:PIC16F17146 Curiosity Nano。

这款新品的主要资源包括:

板卡PIN OUT:

首先熟悉一下UART:
UART即通用异步收发器(UniversalAsynchronousReceiver/Transmitter),和IIC一样,其总线构成只有两根线,即TX和RX,但其可以同步收发,故UART为异步、全双工的串行通信方式;其在嵌入式单片机领域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如通常的串口通信:RS232、RS485、RS422、TTL等。

UART通信允许两个时钟不同的设备进行通信,其原理就是通过双方约定相同的波特率(即单位时间内传送的码元符号的个数,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和数据帧格式(即数据位数,校验方式,停止位等)进行数据的收发,波特率的单位是每秒比特数(bps),常用的波特率有: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921600bps等。

UART通信的实现需要两根通信线:TX和RX,其中TX用于数据的发送,RX用于数据的接收,其中主机的TX接设备的RX,主机的RX接设备的TX。

对于串口回显,需要找出TX, RX,参考手册:

在MCC中配置相关引脚,并使能printf重定向:

生成代码后:
/**
* EUSART1 Generated Driver API Header Fil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eusart1.c
*
* @ingroup eusart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is the generated driver implementation file for the EUSART1 driver using CCL
*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EUSART1 Driver Version 3.0.0
*/

/*
? [2023]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complying with 3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3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SOFTWARE IS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AMOUNT OF FEES, IF ANY, YOU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
  Section: Included Files
*/
#include "../eusart1.h"

/**
  Section: Macro Declarations
*/

/**
  Section: Driver Interface
*/

const uart_drv_interface_t UART1 = {
    .Initialize = &EUSART1_Initialize,
    .Deinitialize = &EUSART1_Deinitialize,
    .Read = &EUSART1_Read,
    .Write = &EUSART1_Write,
    .IsRxReady = &EUSART1_IsRxReady,
    .IsTxReady = &EUSART1_IsTxReady,
    .IsTxDone = &EUSART1_IsTxDone,
    .TransmitEnable = &EUSART1_TransmitEnable,
    .TransmitDisable = &EUSART1_TransmitDisable,
    .AutoBaudSet = &EUSART1_AutoBaudSet,
    .AutoBaudQuery = &EUSART1_AutoBaudQuery,
    .BRGCountSet = NULL,
    .BRGCountGet = NULL,
    .BaudRateSet = NULL,
    .BaudRateGet = NULL,
    .AutoBaudEventEnableGet = NULL,
    .ErrorGet = &EUSART1_ErrorGet,
    .TxCompleteCallbackRegister = NULL,
    .RxCompleteCallbackRegister = NULL,
    .TxCollisionCallbackRegister = NULL,
    .FramingErrorCallbackRegister = &EUSART1_FramingErrorCallbackRegister,
    .OverrunErrorCallbackRegister = &EUSART1_OverrunErrorCallbackRegister,
    .ParityErrorCallbackRegister = NULL,
    .EventCallbackRegister = NULL,
};

/**
  Section: EUSART1 variables
*/
volatile eusart1_status_t eusart1RxLastError;

/**
  Section: EUSART1 APIs
*/

void (*EUSART1_FramingErrorHandler)(void);
void (*EUSART1_OverrunErrorHandler)(void);

static void EUSART1_DefaultFramingErrorCallback(void);
static void EUSART1_DefaultOverrunErrorCallback(void);

/**
  Section: EUSART1  APIs
*/

void EUSART1_Initialize(void)
{
    // Set the EUSART1 module to the options selected in the user interface.

    //ABDEN disabled; WUE disabled; BRG16 16bit_generator; SCKP Non-Inverted;
    BAUD1CON = 0x48;
    //ADDEN disabled; CREN enabled; SREN disabled; RX9 8-bit; SPEN enabled;
    RC1STA = 0x90;
    //TX9D 0x0; BRGH hi_speed; SENDB sync_break_complete; SYNC asynchronous; TXEN enabled; TX9 8-bit; CSRC client;
    TX1STA = 0x26;
    //SPBRGL 103;
    SP1BRGL = 0x67;
    //SPBRGH 0;
    SP1BRGH = 0x0;

    EUSART1_FramingErrorCallbackRegister(EUSART1_DefaultFramingErrorCallback);
    EUSART1_OverrunErrorCallbackRegister(EUSART1_DefaultOverrunErrorCallback);
    eusart1RxLastError.status = 0;

}

void EUSART1_Deinitialize(void)
{
    BAUD1CON = 0x00;
    RC1STA = 0x00;
    TX1STA = 0x00;
    SP1BRGL = 0x00;
    SP1BRGH = 0x00;
}

inline void EUSART1_Enable(void)
{
    RC1STAbits.SPEN = 1;

}

inline void EUSART1_Disable(void)
{
    RC1STAbits.SPEN = 0;
}

inline void EUSART1_TransmitEnable(void)
{
    TX1STAbits.TXEN = 1;
}

inline void EUSART1_TransmitDisable(void)
{
    TX1STAbits.TXEN = 0;
}

inline void EUSART1_ReceiveEnable(void)
{
    RC1STAbits.CREN = 1;
}

inline void EUSART1_ReceiveDisable(void)
{
    RC1STAbits.CREN = 0;
}

inline void EUSART1_SendBreakControlEnable(void)
{
    TX1STAbits.SENDB = 1;
}

inline void EUSART1_SendBreakControlDisable(void)
{
    TX1STAbits.SENDB = 0;
}

inline void EUSART1_AutoBaudSet(bool enable)
{
    if(enable)
    {
        BAUD1CONbits.ABDEN = 1;
    }
    else
    {
       BAUD1CONbits.ABDEN = 0;
    }
}

inline bool EUSART1_AutoBaudQuery(void)
{
return (bool)(!BAUD1CONbits.ABDEN);
}

inline bool EUSART1_IsAutoBaudDetectOverflow(void)
{
    return (bool)BAUD1CONbits.ABDOVF;
}

inline void EUSART1_AutoBaudDetectOverflowReset(void)
{
    BAUD1CONbits.ABDOVF = 0;
}

bool EUSART1_IsRxReady(void)
{
    return (bool)(PIR4bits.RC1IF);
}

bool EUSART1_IsTxReady(void)
{
    return (bool)(PIR4bits.TX1IF && TX1STAbits.TXEN);
}

bool EUSART1_IsTxDone(void)
{
    return TX1STAbits.TRMT;
}

size_t EUSART1_ErrorGet(void)
{
    return eusart1RxLastError.status;
}

uint8_t EUSART1_Read(void)
{
    eusart1RxLastError.status = 0;
    if(RC1STAbits.OERR)
    {
        eusart1RxLastError.oerr = 1;
        if(NULL != EUSART1_OverrunErrorHandler)
        {
            EUSART1_OverrunErrorHandler();
        }
    }
    if(RC1STAbits.FERR)
    {
        eusart1RxLastError.ferr = 1;
        if(NULL != EUSART1_FramingErrorHandler)
        {
            EUSART1_FramingErrorHandler();
        }
    }
    return RC1REG;
}

void EUSART1_Write(uint8_t txData)
{
    TX1REG = txData;
}

int getch(void)
{
    while(!(EUSART1_IsRxReady()));
    return EUSART1_Read();
}

void putch(char txData)
{
    while(!(EUSART1_IsTxReady()));
    return EUSART1_Write(txData);
}

static void EUSART1_DefaultFramingErrorCallback(void)
{

}

static void EUSART1_DefaultOverrunErrorCallback(void)
{
    //Continuous Receive must be cleared to clear Overrun Error else Rx will not receive upcoming bytes
    RC1STAbits.CREN = 0;
    RC1STAbits.CREN = 1;
}

void EUSART1_FramingErrorCallbackRegister(void (* callbackHandler)(void))
{
    if(NULL != callbackHandler)
    {
        EUSART1_FramingErrorHandler = callbackHandler;
    }
}

void EUSART1_OverrunErrorCallbackRegister(void (* callbackHandler)(void))
{
    if(NULL != callbackHandler)
    {
        EUSART1_OverrunErrorHandler = callbackHandler;
    }
}

主函数中: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int8_t MyRx[36];

static void Send_DataBack2PC_UART(void);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printf("Hello Microchip\r\n");
    DELAY_milliseconds(1000);
    printf("UART DEMO\r\n");
    DELAY_milliseconds(1000);

    while(1)
    {
        Send_DataBack2PC_UART();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Char;
static void Send_DataBack2PC_UART(void){
    uint8_t i = 0;
    //TempChar = getch();
    memset(MyRx, 0, sizeof(MyRx));
    //while(((TempChar = USART0_Read()) != 32)&&((TempChar = USART0_Read()) != '\n'));

    while((TempChar = getch()) != '\n'){
        MyRx[i++] = TempChar;
            //printf("%c", MyRx[i-1]);
    }

    MyRx[i] = '\0';

    if((MyRx[0] != '\0') && (MyRx[0] != ' ')){
        printf("\r\nSendBacktoPC: %s", MyRx);
    }
}

实物效果:

网友A:
这个排针孔位为什么要设计成错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针孔位为什么要设计成错位的。

朋友好眼力!这个是Microchip公司的专利设计,免焊接使用排针扩展外围器件。更多的是用在Microchip公司的Curiosity Nano好奇开发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