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基于APM32F4xx __WFI和__WFE的介绍

楼主(2023-08-01):
1.PMU模块简介
    PMU,全程是Power Management Unit,即电源管理单元。它负责管理和控制设备的电源。通过PMU模块,APM32F4xx可以实现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待机模式、停机模式以及睡眠模式等。这些模式是的使得设备能够在完全关闭或最小功耗状态下运行,以节约能源并延长电池寿命。

2. 低功耗模式简介
    在系统或者电源复位后,微控制器默认处于Run模式。但当CPU不需要保持运行状态时,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来节省电源。而在切换低功耗模式的过程中,涉及到两个关键的内核命令__WFI和__WFE,将通过下面的章节进行介绍。
在低功耗模式中,其分为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其中,在睡眠模式中,内核的工作是停止的,外设的工作是正常运行的。在深度睡眠模式中,其分为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在停止模式中,所有时钟均为停止状态;在待机模式中,内核区域处于掉电状态。如下图:
3.__WFI和__WFE简介
    WFI(Wait For Interrupt) 和 WFE(Wait For Event)是在ARM架构中的两个低功耗模式指令。它们主要作用便是让ARM核进入lower-power standby state模式。
3.1 __WFI和__WFE的异同点
相同点:
     1、让内核进入lower-power standby state模式,其中,中断和事件均可以唤醒内核。

不同点:
  1、对于__WFI来说,执行该内核命令之后,内核会立刻进入lower-power standby state模式,直到有WFI Wakeup event唤醒事件的发生。
  2、对于__WFE来说,执行该内核命令之后,不会立刻进入lower-power standby state,会先检查事件锁存器。如果事件锁存器为0,则立刻进入lower-power standby state,并等待WFE Wakeup event唤醒事件的发生;如果为1,该指令会清除事件锁存器,并执行完成。如下图:
3.2 __WFI和__WFE的运用
通过上面的介绍,本文将基于睡眠模式下,将分别对__WFI和__WFE指令进行运用。
首先,我们来看下面的表格。对睡眠模式,如何通过调用__WFI和__WFE的指令进入和退出睡眠模式进行介绍。
对于上面的表格,可知,当我们想要进入睡眠模式,可以分别调用__WFI和__WFE指令进入。当进入睡眠模式后,只关闭了内核时钟,对于其他的外设没有影响,因此,本文运用按键,设置外部信号的触发方式来完成此次实验。

3.基于APM32F4xx实现PMU_Sleep关键代码详解
    本文中,使用按键通过使能EINT线,分别从不同的命令中唤醒设备。接下来,
    (1)__WFI
    通过配置按键1作为EINT线作为唤醒,接着调用__WFI内核命令进入睡眠模式。
    其中,在APM_MINI_PBInit函数中,设置按键允许中断请求,并使能对应外设中断线(在NVIC中使能)。当按下按键1后,外部中断线便会产生和配置一致的边沿,产生中断请求,从而唤醒设备。

    (2)__WFE
          通过配置按键1作为EINT线作为唤醒,接着调用__WFE内核命令进入睡眠模式。

  其中,APM_MINI_PBInit函数中,使能EINT线为事件模式,当按键1按下后,外部事件线会产生和配置一直的边沿时,产生1个事件请求脉冲,唤醒内核。
4.基于APM32F4xx的应用案例
上述关于APM32F4 Demo的代码附件,供大家参考。
如有问题,也请大家多多提出,谢谢!

网友A:
差点看成WIFI,低功耗指令现在ARM的M核应该都支持吧。

网友B(2023-08-31):
我也看成WIFI了

网友C:
这两个指令是宏定义的产物是吗

网友D:
除了这两种还有其他的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E:
两种不同的睡眠模式的唤醒时间都是多少呢

网友F:
我们可以通过关闭一些外设来实现低功耗吗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两种模式的唤醒源差别大吗?

网友H: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之间功耗相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指令是宏定义的产物是吗

个人理解不完全是,它们不是由宏定义产生,是指令集架构的一部分。但在编译环境中,使用ARM的CMSIS库,是以宏定义来调用这些特殊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看成WIFI,低功耗指令现在ARM的M核应该都支持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这两种还有其他的低功耗模式吗

停止模式,待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两种模式的唤醒源差别大吗?

比如在两种不同模式下,同样给外部一个脉冲,如果是进入WFI,则要产生中断才能进行唤醒,产生中断时,需要经过中断的处理机制,比如内部判断是哪个中断,获取中断向量表等。如果是进入WFE,是可以不经过中断的,可以通过事件机制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指令是宏定义的产物是吗

个人认为不完全是。这两个指令不是由宏定义产生的,是指令集架构的一部分。但这两个指令在编译环境中,使用内联汇编或者使用ARM的CMSIS库,以宏定义的形式来调用这些指令的。比如__WFI(),C语言中看起来是宏,但在CMSIS库中被定义为内联汇编函数,而不是预处理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可以通过关闭一些外设来实现低功耗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之间功耗相差多少呢

WFE指令在空闲时能够提供更低的功耗,因为它能够在没有中断时仍然保持低功耗状态。相比之下,WFI指令需要至少一个中断信号才能让处理器恢复运行,因此可能会消耗更多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不同的睡眠模式的唤醒时间都是多少呢

我认为具体的唤醒时间差异会根据不同的系统和实现而有不同的变化。个人认为,WFE指令的唤醒时间可能会比WFI指令稍快一些,因为它不需要进行完全的休眠状态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