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高抗干扰/抗噪LCD液晶段码屏显示驱动IC-VK2C22A/B

楼主(2023-08-02):
永嘉微电/VINKA

型号:VK2C22A/B

封装形式:LQFP52/48、DICE(COB邦定片)、COG(邦定玻璃用)

年份:新年份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C21-15)

VK2C22A/B概述:

VK2C22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176点(44SEGx4COM) 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 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控仪表类产品。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  COM周期(DUTY)为1/4

★  内置显示RAM为44x4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电:136-3281-4412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44x4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5.5V)

★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  封装:LQFP52(14.0mm x 14.0mm PP=1.0mm)

LQFP48(7.0mm x 7.0mm PP=0.5mm)

DICE  COG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SSOP28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 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5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VK16K33   3.0~5.5V驱动点阵:128/96/64    共阴驱动:16段8位;12段8位;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8段12位;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16*3  10*3  8*3          封装:SOP28/24/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40    3.0~5.5V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VK1637    3.0~5.5V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 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 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DICE/DIE裸片(绑定COB)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A(2024-02-21):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B: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C: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D: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E: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F: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G: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H: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I: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J: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