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分享] 三极管恒流电路和稳压二极管恒流电路的电路图解析

楼主(2023-08-02):
提到恒流电路,作为硬件研发工程师相信不会陌生,在LED驱动相关项目设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此类电路问题。

对于恒流电路,一般采用的方法是采用两个三极管的互相钳制电路或者是采用运放搭建的精密恒流电路,这两种的恒流电路原理图今天简单介绍下。

1.三极管恒流电路

三极管的恒流电路,主要是利用Q2三极管的基级导通电压为0.6~0.7V这个特性。

当Q2三极管导通,Q1三极管基级电压被拉低而截止,负载R1不工作;负载R1流过的电流等于R6电阻的电流(忽略Q1与Q2三极管的基级电流),R6电阻的电流等于R6电阻两端的0.6~0.7V电压除以R6电阻阻值(固定不变),因此流过R1负载的电流即为恒定不变,即使R1负载的电源端VCC电压是可变的,也能达到恒流的电路效果。

2.运放恒流电路

楼主:
运放的恒流电路,主要是利用运放的“电压跟随特性”,即运放的两个输入引脚Pin3与Pin2电压相等电路特性。

当在电阻R4输入Vin稳定电源电压时,电阻R7两端的电压也为Vin不变,因此无论外界电路如何变化,流过R7电阻的电流是不变的;同三极管恒流电路原理分析一样,R2负载的电流等于R7电阻的电流,所以即使R2负载的电源为可变电压电源,R2负载的电流也是保持固定不变,达到恒流的效果。

3.稳压二极管恒流电路

除去运用三极管与运放设计的恒流电路,今天再介绍另外一种恒流电路设计方案,主要是利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

稳压二极管的恒流电路中,三极管Q4的基级电压被限定在稳压二极管工作的稳定电压Uzd下,因此R10电阻的电压等于Uzd减去三极管基级与发射级的导通压降0.7V,即U=Uzd-0.7保持恒定不变,所以流过R10电阻的电流在VCC电源即使可变的条件下也是固定不变,也就是R8负载的电流保持不变,达到恒流的效果。

三种不同的恒流电路都能较好的满足项目的设计需求,不知以上介绍的稳压二极管恒流设计方案,小伙伴们是否采用过呢?

网友A(2023-09-28):
稳压二极管的恒流没有用到过

网友B(2023-10-28):
一般采用的方法是采用两个三极管的互相钳制电路或者是采用运放搭建的精密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