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推荐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芯片

楼主(2023-08-02):
用来替换AD8274。AD8274的带宽有些低。
我的要求: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在增益为1时带宽大于30MHz;电源差大于10V(实际是±5V);噪音系数尽量低,共模抑制比尽量低,(可与AD8274相当即可);实际放大的信号几百毫伏;不要求轨到轨输入输出;对驱动能力、耗电没要求。

xch
B,E 差分输入,c 单端输出。 完美避开敏感瓷
强
@xch :1个三极管 怎么做到差分输入单端输出?
xch
共模抑制比尽量低? 用个三极管

楼主:
要是能推荐一个能替换AD630的就更好了。AD630是同步解调芯片,或叫平衡解调芯片。要求:带宽大于20MHz;电源5V。

楼主:
想说自己用放大器搭的请闭嘴。

网友A:
这样的芯片也就只有AD(包括LT)和TI会有。
有查过吗?查不到的话就不用找了。

网友B:
二姨真的是法西斯分子

分别接在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集电极输出?没用三极管搭过这么高深的电路。
至少我注册时不是敏感词

网友B:
tty+1   居然是敏感信息。这个家伙为啥用敏感词注册?

网友C:
没有。用高速运放或三极管自己搭。就是共模抑制比不容易做得很好。其他性能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用2级,前一级用低压高速运放芯片,差分转单端。
后一级高压高速运放。

网友E:
楼主都说了:想说自己用放大器搭的请闭嘴。

你们还那么多人说用放大器搭。我也是用放大器搭,所以没说话。

楼主:
对输出精度有严格要求,采用精密运放也要配千一以上精度的电阻。采用三极管更不用说,没法保证精度。本来不想说这么多,怎奈建议我自己搭电路的人太多。

楼主:
看过AD的网站,也就LT995fb可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