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32F470

楼主(2023-08-02):
程序下载进入Flash中,但是不运行是什么情况
有人解答一下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仿真看跑哪里去了

网友B:
MDK的锅,如下设置一下就好了,
特别是最后一个复选框,一定要取消掉

网友C(2023-10-22):
一方面想办法独处flash中的内容,确认程序已经完整,无误的写入到指定位置。 另一方面看一下 复位电路 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