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控制电机单电阻采样 PWM 变形信号产生

楼主(2023-08-02):
电机控制单电阻采样机制是在一个 PWM 波形内采集两相电流 ADC 数据,但某些扇区边界条件下只能获得一路电流 ADC 数据, 需要对 PWM 波形进行变形用于构造电流采样区域。

网友A(2023-09-20):
老兄,你实现了吗?

网友B:
波形移位法就不错

网友C(2024-04-28):
采样 PWM 变形信号产生具体是指哪个信号?有图吗?

网友D:
某些扇区边界条件下只能获得一路电流 ADC 数据是为什么啊?

网友E(2024-09-06):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F: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G: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H: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I: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J: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K: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L: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M: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N: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