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SPI的问题

楼主(2023-08-02):
RM0008 Reference manual 文件的283页/1136(RM0008 Rev 21);SPI/I2S3     SPI/I2S3_RX    SPI/I2S3_TX,的SPI是具体哪一个SPI呢?我是想把DMA2-Channel2 用起来。谢谢!

网友A(2024-02-21):
一般PCB是V-CUT,

网友B: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C: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D: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E: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F: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G: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H: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I: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J: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