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ST相关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3-08-02):
目前正在用STM32做相关驱动无刷电机的电路原理图,有相关的案例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A(2024-02-21):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B: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C: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D: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E: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F: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G: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H: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I: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J: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