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动添加头文件路径

楼主(2023-08-02):
使用内置的CubeMX图形化配置外设USB,配置完成后自动生成代码,发现没有自动添加Include相关路径(USB的头文件路径),编译也是报错。

楼主:
在另外一台电脑测试重新安装后,测试是可以自动生成头文件路径的,编译也没有问题。

网友A:
重新安装IDE软件

网友B(2024-02-21):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C: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D: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E: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F: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G: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H: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I: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J: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K: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