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高精度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23-08-02):
使用两个传感器,一个增量式编码器测速度,一个绝对值编码器测位置

1增量式编码器使用MCSDK做速度计算,然后绝对值编码器做位置闭环,程序自己写,现在问题是位置控制精度不够,如果是三环控制,那么位置控制很容易超调和来回调整,速度调整不过来,因此我只能做在临近位置时候切换成电流环,可还是无法做高精度位置控制,我想请问一下问题如何解决

2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MCSDK中添加第二个传感器,如何在MCSDK增加位置控制并且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计算位置信息

网友A(2024-02-21):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B: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C: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D: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E: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F: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G: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H: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I: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J: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