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初始启动问题

楼主(2023-08-02):
使用增量式编码器,第一次启动时,转速波动较大,然后第二次启动转速波动就平稳了,我想问一下,在PI参数不改变情况下,为什么MCSDK初始定位后转速波动大?

网友A:
可能是力矩PI的积分初值不同的问题

网友B(2023-10-20):
第一次启动时,由于编码器尚未校准,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和波动。然而,通过一些校准算法,可以在第二次启动时减小转速波动。

网友C:
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可能受到噪声干扰,导致转速波动。在第一次启动时,可能存在更多的噪声干扰,但通过滤波或去噪处理可以减小转速波动。

网友D:
制系统对编码器信号的响应时间也可能影响转速波动。在第一次启动时,由于系统尚未完全达到稳定状态,可能会导致转速波动较大。然而,随着系统的逐渐稳定,转速波动会逐渐减小。

网友E:
机械系统不平衡

网友F:
第一次启动时,可能存在更多的噪声干扰,但可以做去噪处理可以减小转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