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怎么证明自己的SMPS模块-配置正确了呢?

楼主(2023-08-02):
想要降低STM32WB的功耗,查找手册发现开启SMPS模块可以降低功耗。配置SMPS模块具体步骤是什么有大佬知道吗?是开启SMPS宏定义,然后写PWR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你用cubemx直接配置就好了[

网友B:
官方没有例程吗?可以看看例程的

网友C:
额,WB系列的板子我也没玩过,不过一般可以控制电源的寄存器部分吧

网友D:
你看看你说的手册呗,手册上应该有配置顺序吧

网友E:
好像配置进入低功耗就行了吧

网友F:
没研究过STM32WB的低功耗操作,这个芯片低功耗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G:
一般配置好之后,你估计是能识别到的吧

网友H:
好像是写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I:
看看手册吧,一般手册会有写怎么操作

网友J:
不会SMPS的模块操作,这好像是ST的高端的外设了吧

网友K(2023-09-26):
1.理解SMPS工作原理
2.检查电路设计
3.分析运行数据
4.咨询专家
5.参考行业标准

网友L:
配置低功耗?

网友M:
应该会有寄存器的,你看看手册呗

网友N:
用cubemx直接配置

网友O:
看功耗有没有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