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库函数

楼主(2023-08-02):
能否发一份 stm32f407zgt6 最新的库函数吗?

网友A(2024-02-21):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B: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C: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D: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E: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F: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G: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H: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I: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