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反激启动电阻发烫

楼主(2023-08-02):
制作了一个85V-265V,AC输入;12VDC输出,30W的反激电源,在空载正常工作时两个启动电阻持续发烫,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
如图所示的R2 R4发烫

网友A:
这说明啥

网友A:
你自己不会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会思考

这是替网友咨询的,本人虽然知道这两个电阻阻值有可能较小或者功率选择不当,但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B:
就是,要思考,VCC一般最多才20V,压降300V,60K的电阻,功耗,会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思考,VCC一般最多才20V,压降300V,60K的电阻,功耗,会计算吗?

不过这个85_265V的范围挺广,如果电阻选大了会不会启动困难?

网友C:
可能VCC 上滤波电容容量太小。或者不允许空载,得给负载端加个电阻放一点电。没有设计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VCC 上滤波电容容量太小。或者不允许空载,得给负载端加个电阻放一点电。没有设计辅助电源? ...

这个问题需要联系一下网友,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启动电阻该如何处理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需要联系一下网友,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启动电阻该如何处理为好? ...

启动后,用辅助电源达标来切断启动电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后,用辅助电源达标来切断启动电阻电流。

请问有个参考电路吗?实际见过110/220波段开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个参考电路吗?实际见过110/220波段开关的。

辅助绕组产生辅助电源,这个你见过为了二极管争论过。
用个三极管,稳压管。将高压启动电流通过三极管。辅助电源启动后,三极管发射极电压高于基极电压(稳压管电压)自动关闭辅助电源电流。

多谢讲解,改天找款类似的开关电源反绘一下该部分线路图。

网友C:
别人家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家的图纸

收到,谢谢坛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替网友咨询的,本人虽然知道这两个电阻阻值有可能较小或者功率选择不当,但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有限。 ...

你已经回答了

网友B:
VCC的供电,你只要接触不同厂家的芯片,就知道大致原理了。
启动电阻,只是启动时使用的,当VCC电压低于阀值,VCC耗电很小,不需要很大的充电电流的。
有些芯片,会启用内部的NPN开关管放大,启动电阻的电流更小了,很多都内置了。
至于正常工作后,VCC的供电来源,有些是辅助绕组供电,有些是自供电。
这个自供电,设计不好会有各种问题的,比如DK106之类的芯片,可能导致芯片在特定条件下,VCC波动,间歇工作。

多谢坛友的经验之谈,的确有你所说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