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DMA接收的数据总是比发送的慢一拍

楼主(2023-08-02):
把USART3配置成DMA接收,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的数据,发现接收到的数据总是比发送过来的数据慢一拍,例如:
发送 : 0x00  0x01  0x02 0x03   接收到的数据:0x00  0x00  0x00 0x00
发送 : 0x04  0x05  0x06 0x07   接收到的数据:0x00  0x01  0x02 0x03
发送 : 0x08  0x09  0x0A 0x0B   接收到的数据:0x04  0x05  0x06 0x07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代码看才知道怎么回事。

有点像是FIFO方面的原因。

网友B:
DMA 接收需要使用一个缓冲区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如果缓冲区的大小不够大,当数据发送速度快于 DMA 转移数据的速度时,就会导致数据的丢失或覆盖。

网友C:
可以尝试增大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网友D:
某些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性能可能有限,可能无法实时处理高速数据流。

网友E:
在使用 DMA 进行串口接收的时候,通常需要配置 DMA 和串口相关的中断。

网友F:
如果你在接收到数据后进行了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操作,这些操作可能会导致接收数据的延迟。

网友G:
可以贴一下具体代码看看吗

网友H:
是不是接收后进行了什么复杂运算啊?

网友I:
处理的时间较长,就会导致接收到的数据比发送的慢一拍

网友J:
可以把具体代码贴上来看看吗?

网友K:
可以检查你的数据处理代码是否存在效率问题,尽量优化处理逻辑以提高处理速度。

网友L:
把DMA缓冲区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M:
有具体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N:
提高下处理速度试试吧

网友O:
能看一下代码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L:
增大下缓冲区试试吧

网友P(2023-10-20):
处理的时间较长了吗

网友L:
能看一下代码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