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频率连续变化的正弦波?

楼主(2023-08-02):
当可以用PWM产生固定频率的正弦波后,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频率连续变化的正弦波?

网友A:
用TIM+DAC,结合DMA更好!
基于STM32G4芯片的DAC应用示例  可以参考实现方式。

网友B(2023-12-28):
扫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C:
软件生成

网友D:
使用RC(电阻-电容)或LC(电感-电容)电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连续变化的频率。通过改变RC或LC电路的参数(如电阻或电感的值),可以改变振荡频率。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电子知识和技能来设计和调整电路。

网友E:
使用波形合成器或音频编辑软件,可以将多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组合在一起,以创建连续变化的频谱。这种方法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软件工具和插件,并需要一定的音频处理技能。

网友F(2024-03-0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G: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H: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I: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J: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K: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L: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M: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N: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