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扩展开发板的串口

楼主(2023-08-02):
看简介说mp157有8个串口,但是现在开发板开放的串口只有三个,如何去让其他的串口开放出来呢?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看简介说mp157有8个串口,但是现在开发板开放的串口只有三个

网友B:
如何去让其他的串口开放出来呢?

网友C(2023-12-28):
先看一下引脚有没有复用吧,如果是自己做板子就直接整就好!

网友D(2024-03-08):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E:
影响控制IC

网友F: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G: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H: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I: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J: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K: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L: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M: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