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57内核移植

楼主(2023-08-02):
请问大家有没有找到野火的STM32MP157开发板的u_boot及kernel移植相关的文档呢?在网上没找到有!谢谢!

网友A:
文档是以imx6ull为介绍的,没有具体写stm32mp157的,stm32mp157和imx6ull有差异,比如imx6ull的uboot配置文件是mx6ull_fire_mmc_defconfig,mp157的是stm32mp15_trusted_defconfig。。。。而内核配置文件imx6ull是npi_v7_defconfig,mp157的是stm32mp157_ebf_defconfig,这些配置或者其他一些都可以在前面文档或者gitee、github上找到

网友B(2023-12-28):
官方上应该有的,或是去论坛找找

网友C(2024-03-08):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D: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E: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F: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H: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I: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J: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K: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L: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