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推荐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芯片

楼主(2023-08-03):
用来替换AD8274。AD8274的带宽有些低。
我的要求: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在增益为1时带宽大于30MHz;电源差大于10V(实际是±5V);噪音系数尽量低,共模抑制比尽量低,(可与AD8274相当即可);实际放大的信号几百毫伏;不要求轨到轨输入输出;对驱动能力、耗电没要求。

网友A:
AD8138(驱动16位左右的ADC), ADA4945 (驱动18位左右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138(驱动16位左右的ADC), ADA4945 (驱动18位左右的ADC)

我要的是差分转单端,你给的都是差分输出的。

网友B:
AD629

带宽:500 kHz

网友C:
我一个月前淘了个69元10M任意信号发生器,内部的dds是ad9852也是差分输出的。收到货输出电路坏的。电流型运放+输出元件已经超过信号发生器本身的价值。后来是用一个平衡转不平衡巴伦直接从ad9852引出信号。输出的am波几百mv够用。
如果你输入的信号是个窄带信号,就用巴伦转单端,然后放大。
如果宽带信号含直流,没什么说的,基本就照你原电路,找替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仪器电路。

ad9833是10脚
ad9852 好复杂。我用的是ad9833,8脚,操作简单。
输入信号1KHz-3MHz
xch
哪里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差分转单端,你给的都是差分输出的。

输出你只接一个就可以,不过要损失一半增益。如果你要的是difference amplifier,可以看看LT1995

网友D:
AD9833单端对地输出0.6V V-PP,我用100M的运放放大16倍变成+-5V V-PP,刚好合适。

网友E:
AM26LS32  SP3485都是差分转单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26LS32  SP3485都是差分转单端的吧

我要的是差分放大器,AM26LS32是逻辑门,SP3485是485收发器。

网友E:
可以用仪表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你只接一个就可以,不过要损失一半增益。如果你要的是difference amplifier,可以看看LT1995 ...

谢谢。LT1995还不错。